峰值检测电路无法进行二极管压降补偿

楼主(2012-07-27):
电路图如下

R2,R3,D1的作用是补偿D2的压降,在7点和5点接示波器,输入100Hz,幅值1V正弦波,结果如下:

去掉R2,R3,D1,结果还是一样,无法补偿D2的压降,在实际电路板上测试也是无法补偿D2的压降
我知道1点对地被拉到0.7V左右,到底这个电路是如何做到补偿D2压降的?希望大神帮我分析下

网友A:
按我想法,二极管D2应当包括在反馈环中,而你在反馈环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想法,二极管D2应当包括在反馈环中,而你在反馈环外

这是网上找的电路,是把D2放到第一个跟随器的反馈环上吗?

网友:
楼主,搜索“峰值保持电路”

网友:
这是网上找的电路

if it is on the internet, it must be right, :)

it is amazing how stupid some well educated people can 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想法,二极管D2应当包括在反馈环中,而你在反馈环外

明白了,有个精密二极管整流电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