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

楼主(2012-07-27):
      我在用c8051单片机烧录串口通信程序,出现了这种状况:单片机接电脑,开串口调试助手,然后不小心先拔了单片机与电脑连接的usb线,结果,出现这个错误,而且这个框一直删不了。

网友A:
软件的bug,重启或者注销就好了

网友B:
任务管理器里可以结束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务管理器里可以结束它

已经试过任务管理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的bug,重启或者注销就好了

重启计算机?还有没哟其他好办法?我那时还有程序在运行,不能重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