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TIM1重复计数器 RCR 影子寄存器

楼主(2012-07-27):
刚接触STM8不久,这两天遇到TIM1_RCR,它是重复计数器寄存器,刚开始没弄懂啥意思,后来读了会用户手册才明白。其中重复计数器意思指的是对计数器溢出(包括上溢和下溢)的次数进行计数,是递减的,每到达0时才会产生一个更新事件。而TIM1_RCR就是重复计数器减为0时重新从TIM1_RCR(重复计数器寄存器)的值开始计数。

比如说,你的定时器预装载计数器TIM1_ARR的值为125,那么TIM1_CNT计数器每到达125都会产生溢出,那么重复计数器中的值就会减1,如果重复计数器的值为0那么就会立即产生一个UEV更新事件,如果为1,那就是每隔一个溢出产生一个UEV更新事件,其他依次都类似。
情况如下图所示:

更新事件发生之后如果ARPE位被使能(即置为1),那么预装载寄存器中的值就会被更新到对应的影子寄存器。那么影子寄存器都是什么呢?

影子寄存器在这里实际上才是在比较的时候起作用的,也就是为预装载寄存器做缓冲,目的是为了当预装载寄存器ARR中的值更新后,影子寄存器仍然保持原来的值(这是在ARPE=1的情况下),参与比较操作的是影子寄存器,所以这样不会影响到计数器的工作误差。它在更新事件发生之后影子寄存器的值才从ARR寄存器那里获得更新,它也有同步的作用,使所有的相关寄存器数值都同时更新。

当ARPE为0时,影子寄存器是立即更新的,不等待更新事件 的发生。

说明:这些只是针对STM8的定时器说的,对于其他还不清楚。这也只是本人的一点点心得,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挺好的,顶一下

网友(2013-03-17):
很受启发。顶一个

网友(2013-04-25):
同意楼主的看法

网友A:
可以用重复计数器,来实现PWM脉冲数可调不呢?

网友:
顶楼主。说明白了。

网友(2013-09-23):
可以呀,不过只有8位

网友B:
你好,重复计数器RCR可以读吗,会自动重装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重复计数器RCR可以读吗,会自动重装载吗

STM32里面RCR是可读的,自动重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重复计数器,来实现PWM脉冲数可调不呢?

可以,但是PWM的脉宽不能变。

网友:
笑笑我笑了   STM32里面RCR是可读的,自动重载的,读去来是自己设定的值,不是计数过程的值.

网友(2013-12-04):
写的非常不错!!!!!!!!!

网友(2014-03-10):
写的很清楚啊  赞一下

网友(2014-04-09):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下,如果我需要用TIM1输出PWM,然后任意控制PWM的脉冲数,我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2014-08-22):
请教楼主,我也正在学习这个。我设置了RCR=0x10,为什么还是每个溢出都产生更新事件,就像RCR=0x10时的一样?

网友:
我的问题有答案了。。。原来keil的软件仿真有bug。。。实测信号输出,发现rcr是起作用的,rcr为了才产生中断。软件仿真缺似乎忽略了rcr。。。

网友:
先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