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定时器问题,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2-07-27):
大家有谁对看门狗定时器有过研究的,帮我看看这个问题
看门狗作为间隔定时器使用
WDTCTL = WDT_MDLY_32;
/* WDT is clocked by fSMCLK (assumed 1MHz) */
#define WDT_MDLY_32         (WDTPW+WDTTMSEL+WDTCNTCL)                         /* 32ms interval (default) */
#define WDT_MDLY_8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0)                  /* 8ms     " */
#define WDT_MDLY_0_5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1)                  /* 0.5ms   " */
#define WDT_MDLY_0_064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1+WDT
而我的子系统时钟SMCLK和辅助系统时钟ACLK均选用12M高频晶体振荡器    BCSCTL2 |= SELM_2 + SELS;   // MCLK = SMCLK = XT2 (12M)
这个时候SMCLK是12M,而看门狗定时器的时钟也是SMCLK,但要求是1M
这个会出现矛盾,系统是怎么处理的

谢谢大家帮忙看看指导一下

主函数如下
#include"1602.c"

uchar *s1 = "wei32210130";
void Init_CPU()
{
    uchar i;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所有的IO口为高电平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BCSCTL1&=~XT2OFF;                        //清XT2失效标志
    do
    {
       IFG1=~OFIFG;                //等待晶振起振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                //晶振起振
    BCSCTL2 |= SELM_2 + SELS;   // MCLK = SMCLK = XT2 (12M)
    _EINT();

}

void main()
{
    Init_CPU();
    uchar i;
    WDTCTL = WDT_MDLY_32;                  //间隔定时器,定时32ms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LcdReset();
    DispStr(0,0,s1);
    LocateXY(0,9);                      //确定写入字符的显示位置
/*    LcdWriteCommand(0x07, 1);           //整体显示左移
    for(i = 12;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while(1)
    {
        LcdWriteCommand(0x05, 1);           //整体显示右移

        for(i = 24;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LcdWriteCommand(0x07, 1);           //整体显示左移

        for(i = 24;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

}

网友(2012-10-08):
assumed 1MHz
假如12MHz的话
32ms/12=2.6MS
建议改用A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