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官方下载器(2012年7月新款)驱动装不了??

楼主(2012-07-27):
   LGT官方下载器(2012年7月新款)驱动装不了!6台电脑2台可以正常识别装上驱动,其他4台都不行 (一插上电脑就自动安装驱动为 unknown device)可惜啊家里的电脑装不上,公司的那台硬硬是跟同事的换了一台!!

网友A:
删除设备,重新连接,从安装目录里指定驱动来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设备,重新连接,从安装目录里指定驱动来安装。

无效 的  都试了好几回了     系统都装好几个版本了

网友A:
你的是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系统?

XP             ,              .

网友B:
你安装ISP下载软件了么?

网友:
我订了2个下载线,2个仿真器还没到货,希望能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安装ISP下载软件了么?

是的  同样条件下6台电脑  只有两台Ok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用“驱动精灵”之类的驱动软件安装驱动
这样软件会自动找未知的设备,并安装驱动

网友C:
刚才忘了说,楼上的方法xp,win7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忘了说,楼上的方法xp,win7都行

谢谢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也不行啊,头大

网友:
刚刚收到,我的也是无法识别

网友D:
阿莫必须正面这个问题
我的产品还等着量产呢
结果驱动还装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莫必须正面这个问题
我的产品还等着量产呢
结果驱动还装不好

我这也打算用这片子量产 哎先用其他芯片吧 以后稳定了再看看
问题我都发了这么多天了也没人能给个解决的方案

楼上 请问你的电脑BIOS的那种界面的呢?我发现几台电脑只有是这种界面的装不上驱动

我公司有两台是以下这种界面就能装上(系统都是用同一个GHOST装的)

网友:
看来非常不幸,就是第一种。
看来我得用两台电脑搞开发了?

网友:
我们会进一步了解,看看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楼上,尽快吧,不要冷水浇了大家的热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也打算用这片子量产 哎先用其他芯片吧 以后稳定了再看看
问题我都发了这么多天了也没人能给个解决的 ...

把高速模式关下试试

网友:
我们的ISP是用AVR 的VUSB做的,如果你的电脑不支持USB1.0低速模式估计就不行。

网友:
我用一台奔三(图拉丁1G)的老笔记本,U口速度比较慢那种。插上后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无法装驱动。
到现在下载线换了5台电脑,只有一台装上了驱动。但仅仅是装上了,后面就再也认不出来了。插上无反应。

网友:
我的win7 32位不用装驱动哦。。。。插上就用

网友:
经测试,用官方驱动指定路径重装OK,没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D:
驱动装好后, AVR STUDIO不能识别?!

网友:
那位能指出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装好后, AVR STUDIO不能识别?!

高版本studio的话 请升级调试器的固件!

网友:
5.0的AVR STUDIO
且是7月分购买的阿莫的JTAG?

网友:
真的要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