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谐振荡器仿真

楼主(2012-07-27):
理论上来说应该输出一定频率的方波信号,但是我现在总输出VDC=7.8V。哪里画错了吗?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应该输出一定频率的方波信号,

what made you think t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at made you think that?

这位大神的工作主要是偏向哪个方面的?感觉软硬件都比较牛逼。

网友B:
可以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振荡

我用和你图上的东西来试,结果还是出不来你显示的那个波形,这和软件有关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at made you think that?

这应该是个多谐振荡电路吧

网友:
确实可以震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和你图上的东西来试,结果还是出不来你显示的那个波形,这和软件有关系的吧? ...

我用multisim8
软件本身也有问题,可以看出来,运放输出的电压远高于电源电压,甚至上千伏
有时候改变参数后仿真很慢,基本走不动。
建议楼主搭个实际的电路看看,电路是能振荡的。

网友:
电路仿真,可以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