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伙帮忙分析下红外协议,折腾了一晚上都弄不明白0和1

楼主(2012-07-28):
朋友给了个遥控飞机的遥控器,请大伙帮忙分析下红外协议,折腾一晚上都弄不明白程序作者是怎么表达0和1的!测的波形是红外接收头的

网友:
NEC的 协议??

网友:
通常,电视机的遥控器是跟据脉冲的宽度来判断01以及引导码的
如果是自己做,也可以按串口的波形来

网友:
楼主:红外协议表示“0”、“1”不是用高低电平,而是用高低电平存在的时间,更详细看协议手册

网友A:
类似RC5的编码,是以一低一高表示0,一高一低表示1,当中有翻转位,找到翻转位将翻转位去掉,这波形就能解读了,LZ位的波形要反向看

网友:
以高低电平持续的时间作为0,1,有一点楼主需要注意的就是接收头和发送头的电平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RC5的编码,是以一低一高表示0,一高一低表示1,当中有翻转位,找到翻转位将翻转位去掉,这波形就能解 ...

如果这个图(第一个图片)是对的话,第2个图就说不通。。。

网友:
?处是翻转位

网友:
你最好一个按键两次的波形放一起对比一下

网友:
是靠长短标1,0的。
比如一长一短1。一长二短零。我的比如是错的。表意而已。

网友:
注意高电平的脉宽,是用高电平的脉宽来表示数据的

网友:
起始码,设备码,数据码,数据码反码!

网友B:
波形用什么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用什么看的

USB口的虚拟示波器,

网友:
上程序看看啊

网友:
不像是NEC协议的啊,NEC的0和1,高电平一样(0.56ms),就低电平时间不一样,如果是NEC协议可以参见这个帖子(红外通信原理_NEC红外协议):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0293-1-1.html

网友:
就是用宽度表示的.毎个码32Bit,四字节。如果窄是0,宽就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