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用雕刻机配汽车钥匙应该可行吧

楼主(2012-07-28):
突然想到,用雕刻机配汽车钥匙应该可行吧
仔细看了下汽车钥匙的花纹,好像不是很复杂,只能形象,里面的芯片就不能自己弄了。话说一把钥匙好贵啊。

网友:
钥匙并不贵,匹配钥匙比钥匙本身贵

网友:
手头有雕刻机可以试试,实际上也比较麻烦,你得搞清楚原来钥匙的尺寸。

网友:
雕出钥匙对于很对雕刻机都挺简单的,但是汽车钥匙的纹路比较麻烦,不好配啊。

网友A:
关键是把外形弄进电脑里去

网友:
大材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把外形弄进电脑里去

扫描+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把外形弄进电脑里去

同意这个,三维抄数设备价格大了。不然有雕刻机都会雕个人雕像了。

网友:
钥匙里面有芯片的。

网友:
芯片可匹配汽车钥匙齿形简单拍照卡尺+芯片或芯片钥匙

网友:
速度太慢,钥匙是钢的,估计会慢死

网友:
我打算雕个红木的钥匙外壳。显摆显摆!哈哈

楼主:
楼上的用雕刻机吗

网友:
那么发动机匹配呢???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2017-02-17):
一般都是有通讯的,光外形一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