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天线谐振频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2-07-28):
一根弹簧天线,怎么根据螺旋长度、直径、匝数来计算谐振频率?比如市场上买的天线怎么计算到底是433M、470M还是495M呢?

楼主:
不要沉了,自己顶

网友A:
没多少差别,都可以用。
就是拉直了比四分之一波长长点,绕几个圈。

如果你真要匹配,可能得上什么驻波表啊什么之类的高频仪器测量。

楼主:
为什么都可以用呢?不同的频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多少差别,都可以用。
就是拉直了比四分之一波长长点,绕几个圈。

为什么可以用呢,不同的频段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可以用呢,不同的频段呀

相关不大。
天线的发射效率与很多东西有关。

网友:
这东西有公式可以算,但一般都是实际测的。
最简单的测法是搭个简易场强仪,拉开点距离测场强,谐振时场强最大。
可靠的做法是用驻波表,200多的基本就能用了。
还可以用天线分析仪,比如mfj269,3000多。
你这弹簧天线不用也罢,不如随便搞个手台天线靠谱,甚至做个1/4波长GP也比这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关不大。
天线的发射效率与很多东西有关。

进入你签名档的电源页面,然后点你的淘宝名字和店铺左侧的连接,怎么都是“没有找到相应的店铺信息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关不大。
天线的发射效率与很多东西有关。

想看看你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宝贝没,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你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宝贝没,结果~~

淘宝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想把我逼到2手区,因为我开店没有买他们的一些服务。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看到了驻波表和天线分析仪,对我很有用。^_^

网友C:
天线分析仪好贵!真不如加点钱买个国产扫频式频谱仪,一个惠斯顿电桥,若干个衰减器,这样驻波表,功率计,天线分析仪,频谱仪,频率计,场强仪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想把我逼到2手区,因为我开店没有买他们的一些服务。 ...

唉,狗『日』的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分析仪好贵!真不如加点钱买个国产扫频式频谱仪,一个惠斯顿电桥,若干个衰减器,这样驻波表,功率计, ...

猫哥,两样加起来多少钱呀?

网友:
1G以下国产的全加起来的也就5~6K

楼主:
哦,有啥推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