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车联局域网解决方案,大家帮忙出出注意啊

楼主(2012-07-28):
想设计一个车与车通讯的系统,每辆车向以自身几百米范围发射自身的一些信息(比如GPS位置,速度,加速度等),那么反过来,每辆车都能接收其方圆几百米内所有车的信息。
1、zigbee。目前想到用zigbee通讯来解决这个问题,但zigbee需要网络协调器,这样的话需要在路边安装这些节点,我想做到的是不需要类似协调器这种特殊装置,每辆车的通讯节点都是平等的。
2、NRF24L01。想过用NRF24L01的一个通道来完成,但一个通道接收数据是随机的,也就是说,如果一段时间内可能始终只接收到其中一个节点的信息。若用其多通道的功能,需要固定每个节点的ID,这样动态性就很差,比如在这个范围内,有一辆车进来了,怎么识别他?而且,NRF24L01也只有6个通道。

最后模拟一下我想实现的效果(怕大家看不懂),某天我开车出去,车开到有比较多车的路上,打开装置,这时,我不断得向我周围的车发射我自身的信号,同时接收其余车辆发射出来的信号,就这样,每辆车都可以这样做

有兴趣的朋友多多给点建议啊

网友:
点子很好
不过不懂无线,帮不上忙

网友:
通过手机基站试试

楼主:
可惜,我对无线通讯协议一窍不通,相信会有解决办法的,正在努力找解决方法中。

看了一点zigbee的协议,发觉他的星型网络模型正好符合我这个要求,待我查查资料,待会发资料上来。

网友:
需要自己写协议,通过离你最近的一辆车去查询它周围的信息,这样形成级连查询的方式就行了;硬件上你可以使用SI4432做无线收发!

楼主:
多谢几位朋友的建议,我会逐个查找资料来证明这些方案适不适合的,有想法的朋友继续留言哦

网友:
GRPS GPS 软件协调……

网友:
LZ在搞V2V?

网友:
想法很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我对无线通讯协议一窍不通,相信会有解决办法的,正在努力找解决方法中。

看了一点zigbee的协议,发 ...

楼主可以试下是否可以无线组网啊,NRF24AP2
而且马上NORDIC会推出一款ANT+协议ARM内核的芯片NRF51422,不知是否可以满足?
这个也只是个建议,觉得楼主的这个想法很有创意

网友:
车载自组织网络?楼主可以了解下ad-hoc网络在智能交通领域的的应用。

网友:
做过一点点无线,懂得不是很多!载波检测一定是要的,因为大家在同一个频率下会有碰撞干扰!
想到一个形象例子:局域网软件飞秋,没有服务器,能广播,能单点!
简单的想法是:区域内组网后,会有一个server吧?难道每个点都保存整个网络的信息?
等方案~

网友:
等待高手方案...

网友:
每辆车配备2个ZigBee模块,一个作为协调器,另一个作为路由(路由能增大网络覆盖范围)。当车辆进入某一区域需要通讯时,先打开路由,看看能否加进网络,能则表示网络中已经存在协调器。否则等待一段时间后将协调器打开,组建网络。各车辆之间可以通过广播互传信息。

方案不足:当2辆车在临界的位置没检测到网络均把自己的协调器打开后,同时进入可通讯范围,那么就会产生2个协调器的情况。导致网络瘫痪

网友:
2.4G吧,距离要以满足, 数据速率高,一对多在协议上处理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用处  有时候看旁边的车  轮胎没气或者车门没关好的时候  想告诉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告诉

网友:
楼主可以去看看 v2v的论文. 可能有些思路.

网友A:
这个实现起来没啥难度吧。。。就是一个自组织网络嘛,不过更新速度比较快。不过我没看到什么实际意义,车子跑起来那么快,几百米以内的车子更新多频繁啊,除非堵车了?联网了能干啥,玩会游戏?交换啥信息呢?车子A:我车子快没油了,谁能支援点啊? 车子B:神经病!

网友:
网上四轴群飞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现起来没啥难度吧。。。就是一个自组织网络嘛,不过更新速度比较快。不过我没看到什么实际意义,车子 ...

这个的意义很大, 不是用在你描述的地方,而是别的场合

比如游戏中的足球机器人比赛,
比如工厂里的AGV车辆
比如军事中的自动车辆
群体活动的时候,这种网络有很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现起来没啥难度吧。。。就是一个自组织网络嘛,不过更新速度比较快。不过我没看到什么实际意义,车子 ...

我们初步应用是能接收到周围汽车的信息,比如速度和位置,以计算出会不会相撞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