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如何显示十进制?

楼主(2012-07-28):
我想在串口上显示十进制数,不知怎么改 程序,望大侠指点!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FOSC 110592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2;
uchar num,num1;
uchar m,j;
/**************************************************************************/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Time1_1(void)
       {

             TH0=(65536-5000)/256;//高位赋初值50毫秒
         TL0=(65536-5000)%256;//低位赋初值50毫秒
         EA=1;//开总中断
         ET0=1;//设置定时器0中断
         TMOD  = 0x21;//定时器0方式1
         TR0=1; //启动Timer0
           }
void uart1_Init()//串口初始化
{
TMOD=0x20;                   //用定时器设置串口波特率                   960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TR1=1;
        REN=1;          //串口初始化
        SM0=0;
        SM1=1;
        EA=1;           //开启总中断
        ES=1;
}
void delayms(int t)
{
        int i;
        for(;t>0;t--)
        for(i=FOSC/13186;i>0;i--);
}
//--------------------------------------------------
//串口1初始化
//--------------------------------------------------
//
//void uart1_init(int baud,char es)
//{
//        char v;
//        TMOD&=0x0f;
//        TMOD|=0X20;        //T1方式2
//        v=256-(( FOSC*10/12/32/baud+5)/10);//四舍五入
//        TH1=v;
//        TL1=v;
//        //IOSET(AUXR,BIT(6));//T1x12,让T1的时钟变为原来的12倍,波特率也提高了
//        TR1=1;
//        SCON=0X50;                //0101 0000 方式1,允许接收
//        ES=1;                //允许串行中断
//        //EA         =1;                //全局中断允许
//}
//--------------------------------------------------
//串口1发送单个字符
//--------------------------------------------------
void uart1_sendbyte(char ud)
{
        SBUF=ud;
        while(TI==0);                                //等待它由0变为1
        TI=0;                                                //清发送标志
}

void main(void)
{
int i;
uart1_Init();
Time1_1();
        while(1)
        {
                 if(num==31)
             {
                  if(!key1)m=j;

                  i=m;
                  i++;  j++;
                 num1=1;
                 if(i==51)i=0;
                        num=0;

                }
                if(num1==1)
                {
       uart1_sendbyte(i);
                num1=0;
                }
           }
}
void uart1_1(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TI=0;
        RI=0;
        ES=0;
        }
void Time1_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入口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50毫秒
         TL0=(65536-50000)%256;
             TR0=1;
                 num++;

         }

网友A:
一般我是分解出十位,个位,然后分开发送,上位机字符显示就可以,还有,你这一堆码贴上来叫人给你改,不带这么直接伸手的吧!!!

网友B:
比如数据是0x11  我一般发送的话发送0x17  就是转换成BCD码的形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是分解出十位,个位,然后分开发送,上位机字符显示就可以,还有,你这一堆码贴上来叫人给你改,不带 ...

谢谢,小弟初来乍到,还望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数据是0x11  我一般发送的话发送0x17  就是转换成BCD码的形式了

谢谢, 朋友回帖,小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