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AVRGCC20100110编译成功,但是有个问题

楼主(2012-07-28):
AVR Studio+AVRGCC20100110编译成功,但是有个问题,编译后看不到文件的大小,应该在哪里设置呢?请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
Makefile文件
%.hex: $(TARGET)
        avr-objcopy -O ihex $(HEX_FLASH_FLAGS)  $< $@
#显示ROM与RAM使用信息
        avr-size -C --mcu=$(MCU) $<

楼主:
要在Makefile,添加上
%.hex: $(TARGET)
        avr-objcopy -O ihex $(HEX_FLASH_FLAGS)  $< $@
#显示ROM与RAM使用信息
        avr-size -C --mcu=$(MCU) $<
是这个意思吗? 能说详细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2014-12-13):
Device: attiny26

Program:    1868 bytes (91.2%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94 bytes (73.4% Full)
(.data + .bss + .noinit)

Build succeeded with 0 Warnings...

网友(2015-05-20):
我很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