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高速输入电路部分的疑问。

楼主(2012-07-28):
上图是论坛上大大们绘制的三菱PLC原理图部分中的高速输入部分。是X0或X1和24V+组成了个桥再接到高速光耦上。
为什么要这样接?而不是像其他低速输入部分那样输入端下拉光耦,光耦上接24V。

网友A:
应该就是个双向输入,别的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个双向输入,别的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

什么是双向输入呢?
低于24V往外灌电流,高于24V往里输入电流?

网友A:
其实就是在输入点正负都可以,后边不是有个桥电路压,只要有电压差,都可以当成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在输入点正负都可以,后边不是有个桥电路压,只要有电压差,都可以当成是输入 ...

输入正负是相对于哪点呢?参考点是24V吗?

网友:
上面不是有个COM点吗,然后就是X点,是相对这两个点的电压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X0或X1电势如果比24V电势高,那么电流是从X0或X1=》左上角的二极管=》光耦=》右下角的二极管=》24V;
                      X0或X1电势如果比24V电势低,那么电流是24V=》右上角二极管=》光耦=》左下角的二极管=》X0或X1.

网友:
上图是论坛上大大们绘制的三菱PLC原理图部分中的~

~~~~~~~~~~~~~~~~~~~~~~~~~~~~~~~~~~~~~~~~~~~~~

请给个网址,这个三菱PLC原理图在论坛上的哪个网页,

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学习一下

楼主:
bkkman发的,帖子我找不到了,搜索设的关键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