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29302稳压电路求助

楼主(2012-07-28):
那位大哥做过MIC29302稳压的电路啊,上传个电路图参考参考一下,小弟正在做TC35模块供电电路,但怎么弄电压都变动很大,输出给TC35时是3,88V但一接启动IGT里电压一下子变成1.49V然后再回复正常,使得无法启动TC35模块,弄了两天都是电压不稳,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看是不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不足
我见过用LM2596的

网友:
当初我用的是TC35I的,在PCB接口附近放上2200uf的电解电容,连接的排线要短,这样掉电就没那么厉害了。PCB电源线一定要粗一点,至少要用50mil的。满足这两点后AMS1117 - 3.3都能带动,而且长时间没问题。

网友:
把反馈电阻取值小点,别按手册上写的那样,还有输出电容ESR不能偏大也不能偏小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和高人们!! 我想可能是我输出线拉得太长了,我有一个开发板,也是用的MIC29302供电的,但上面的电压却很稳,波动只有0.1V左右,输出3.88V按启动时变动为3.86V 按照PCB上的接法但我的电压一直不稳,郁闷啊!

楼主:
哎呀!我都快气炸了,无论我怎么弄电压还量不稳定,我已经加大了输入输出面积但电压还是不稳定

网友(2012-09-09):
     关注中!我也在弄GPRS,电源还真让人头疼

网友:
应该是布局的问题,改善各个回路

网友(2013-01-21):
关注一下,我也在做这个,R1,R2大概在什么范围呢?我的是3.9V输出,大概215:100的比例,所以我打算R1=2.15K,R2=1K,不知道是否可行

附规格书上的说明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输入电源本身的带载能力差

网友:
MIC29302的带载能力应该没有问题,电源部分的布局很关键,电源基准点的选择,电源线的线宽尽量宽,电源线距离模块的输入越近越好。

网友(2013-12-21):
关注GPRS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