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PID参数该如何调整,有视频

楼主(2012-07-28):
进度卡在PID参数调整上了,弄的我半个多月没心情再想四轴了,参考的凌阳某手册上的PID程序,增量式的,程序如下
//增量式 PID 控制设计
s16 IncPIDCalc(PID *p,double SetPoint,double NowPoint)
{
        float iError, iIncpid; //当前误差
        iError = SetPoint - NowPoint;
        //增量计算
        iIncpid = p->Proportion * (float)iError;
        if(fabs(iError) < 2)
        {
                iIncpid = iIncpid - p->Integral   * p->LastError
                        + p->Derivative * p->PrevError;
        }
        //存储误差,用于下次计算
        p->PrevError = p->LastError;
        p->LastError = iError;
        //返回增量值
        return(iIncpid);
}
目前仅仅是只调整Roll方向,让Roll方向平衡。
只有比例项的时候参数从很小到很大都试过了,要么是调整缓慢要么是剧烈晃动,试着加上积分和微分也没有改观,下面的是调整的情况,根据现在的现象应该如何调整参数呢?
我没有学过自动控制,现在对姿态调整的想法比较简单,还想请问如何把解算后的姿态数据分配到四个电机的转速上?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I4MzU3MjY4/v.swf

网友:
楼主 我也是刚做的 能不能 交流一下啊,我刚从姿态算法开始做的 能否 留下 实时联系方式 比如  QQ之类的,我的QQ 444151504

网友(2013-08-02):
好迷茫,再调PID

网友:
你的四轴架子蛮不错 在哪里买的

网友(2013-12-26):
还想请问如何把解算后的姿态数据分配到四个电机的转速上?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