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检测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2012-07-28):
主要目的是检测掉电,瞬时向eeprom写入数据。

我的思路就是VCC--R--C--GND。 C用于蓄能,暂时给单片机供电。

  然后VCC-R-R-GND 分压,或则加三极管用于掉电测量,当电压低于分压设定值后造成低电平,产生中断。

请大家拍砖。

网友A:
AVR内部有 掉电检测 BOD,看pdf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内部有 掉电检测 BOD,看pdf资料

这个bod好像是用于复位的。

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B:
可以用7044检测,掉电瞬间利用外部中断写入eeprom

网友C:
就是BODEN,这个是对的。。。。多看看双龙下载器解释和芯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7044检测,掉电瞬间利用外部中断写入eeprom

谢谢。

电路如下:

下降沿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BODEN,这个是对的。。。。多看看双龙下载器解释和芯片资料

是起复位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7044检测,掉电瞬间利用外部中断写入eeprom

请将你使用的电路贴出来学习。

谢谢!!

如果要写11字节, 单片机供电的VCC 下拉电容需要多大?

楼主:
找到的资料。
这些都是针对5v的, boden设置2.7v。

而我的系统供电是3.3v,所以还需处理。

楼主:
看来3.3v的系统,开启不了boden。 因为掉电检测的电压与boden工作电压接近。

5v供电可行,需要将所有3.3v的芯片与单片机通讯间增加电平转换功能。

网友A:
马老师的帖子中有提到 不要忘记使用AVR的BOD

网友:
可以用内部的比较器来实现掉电检测的,以前有用过。

网友:
只用过STC的,内部集成了,查状态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老师的帖子中有提到 不要忘记使用AVR的BOD

非常感谢!!

boden开启,主要是复位。

还是需要配合检测电路的。

网友(2012-11-15):
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请使用巧妙使用内部模拟比较器,上升沿中断(或下降沿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