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闰年时钟

楼主(2012-07-28):
                                        if(((((nian%4==0)&&(nian%100!=0))||(nian%400==0))&&yue==2&&ri==30)||
                                                   ((!(((nian%4==0)&&(nian%100!=0))||(nian%400==0)))&&(yue==2&&ri==29))||
                                                   ((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yue==12)&&ri==32)||
                                                   ((yue==4||yue==6||yue==9||yue==11)&&(ri==31)))

        /*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yue=12))&&(ri=32))
                                                ||(((yue=4)||(yue=6)||(yue=9)||(yue=11))&&(ri=31))||
                                                (((nian%4==0)&&(nian%100!=0)||(nian%400==0))&&((ri==30)&&(yue==2)))||
                                                 (((yue==2)&&(ri==29))&&((!(((nian%4==0)&&(nian%100!=0))||(nian%400==0)))))))*/
在51 单片机里,写个闰年时钟,上面那代码的就有用,下面的就没用呢,求高手解答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yue=12))&&(ri=32))
                                                ||(((yue=4)||(yue=6)||(yue=9)||(yue=11))&&(ri=31))||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yue==12))&&(ri==32))
                                                ||(((yue==4)||(yue==6)||(yue==9)||(yue==11))&&(ri==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yue=12))&&(ri=32))

谢谢啦,我对我自己无语了啊

网友B:
uchar month_date(uint year_set,uchar month_set)
{
        uchar th_set;
           if(month_set==1 || month_set==3 || month_set==5 ||
        month_set==7 || month_set==8 || month_set==10 || month_set==12)
        {
        th_set=31;
        }
        else if(month_set==2)
        {
                if((year_set%4==0 && year_set%100!=0)||(year_set%400==0))
                th_set=29;
                else
                th_set=28;
        }
        else
        {
        th_set=30;
        }
        return th_set;
}
这样写是不是更清晰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har month_date(uint year_set,uchar month_set)
{
        uchar th_set;

恩恩,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