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模块有时候发热很严重

楼主(2012-07-28):
最近遇到个情况,用的CC1101的10mw的模块,平常都是很好的,偶尔有板子出现发热的情况,而且发热的电源都是5V开关电源或USB供电,经过LDO变为3V给模块的(后面没有别的东西了),发热的时候LDO输出电压被拉低到了2.2V左右,没有数据收发了(而用3.6V的电池供电,经过LDO到3V给模块的话还没有遇到过发热的情况)。如果重新上电或者拔掉模块,电压就恢复正常了。还有一次电池供电带电焊接了下天线也出现了模块发热的情况。请问什么原因会导致模块发热呢?

网友:
检查下LDO发热不?恍惚记得CC1101发送数据时电流好像是20mA吧,是不是有峰值电流在5V供电压降到3.3V时导致LDO结温升高进入过热保护了。

楼主:
资料上说发射电流40mA,我测试最大电流有100mA,LDO能供250~300mA的电流的,应该不至于过热吧,而且发射的时间非常短的,发热感觉是模块在发热。

网友:
你测试电流是用什么仪器测量的,我想测试一些signal king 500G的电流,只能扫描一次,怀疑是电流不够

楼主:
我是串了电阻,看电压跌落

网友A:
有这么大的电流么,CC1101处于接收的时候就20ma  发送不到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大的电流么,CC1101处于接收的时候就20ma  发送不到20ma

数据手册上说发送40mA,接收20mA

楼主:
发热的时候发现电流有600mA,5V供电,经过1欧姆电阻压降有600mV。另外LDO输出电压3V没有被拉低,用电池供电也会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