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aunchPad做了一个超声波测距,与大家分享,带5110驱动。

楼主(2012-07-28):
main.c

//2012年7月28日,已完成

#include<msp430g2553.h>
#include"header.h"
const char table1[] = {"I LOVE XIAOZHU"};
char flag_time = 0;
long TIME0 = 0, TIME1 = 0;       //存放时间的函数
long L_juli = 0;
    long l = 0;
    char ge,shi,bai,qian;

//时钟初始化
void CLK_Init(void)
{
    if (CALBC1_8MHZ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BCSCTL2 |= 0X02;                          //SMCLK为DCO的2分频,4M
}

//端口初始化
void GPIO_Init(void)
{
   P1DIR |= 0xf0;
   P2DIR |= 0x03;
   //P2.3作为捕获输入
   P2SEL |= 0x08;
   P2DIR |= 0x04;       //P2.2作为触发端,设为输出
   P2OUT &= 0xfb;       //P2.2输出低电平
   P1IES = 0x08;        //P1.3为下降沿触发中断
   P1IE = 0x08;         //P1.3中断允许
   P1IFG = 0x00;        //清除中断标志
}

//定时器TIME1_A3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1_A3_Init(void)
{
    TA1CTL |= TASSEL1 + MC_2;       //SMCLK作为时钟源,连续计数模式
    TA1CCTL0 |= CM_3 + CCIS_1 + SCS + CAP + CCIE;   //上升沿与下降沿都捕获,
                                    //输入源为CCI0B,同步捕获模式,使能中断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CLK_Init();
    GPIO_Init();
    TIME1_A3_Init();
    LCD5110_Init();
    LCD5110_Clear_All();
    LCD5110_SET_XY(0, 1);
    Write_String(table1);
    LCD5110_BL_H;
    _EINT();        //中断使能

    while(1)
    {
        LPM0;
        _NOP();

    }
}

//定时器Timer1_A  CCR0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 = 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_ISR(void)
{

    if (flag_time == 0)
    {
        P2OUT &= ~0x04;     //P2.2输出低电平
        TIME0 = TA1CCR0;
        flag_time ++;

    }
    else
    {
        TIME1 = TA1CCR0;
        flag_time = 0;
        if (TIME1 > TIME0)
        {
            TIME1 = TIME1 - TIME0;
        }
        else
        {
            TIME1 = TIME1 + (65535 - TIME0);
        }
        l = TIME1*170;
        L_juli = l/4000;
        ge = L_juli % 10 + 48;
        shi = (L_juli/10) % 10 + 48;
        bai = (L_juli/100) % 10 + 48;
        qian = (L_juli/1000) % 10 + 48;
        LCD5110_Clear(4);
        LCD5110_SET_XY(0, 4);
        Write_Char(qian);
        Write_Char(bai);
        Write_Char(shi);
        Write_Char(ge);
    }
}

//P1口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ISR(void)
{
    switch (P1IFG)
    {
        case 0x01:
          P1IFG &= ~0x01;
          break;
        case 0x02:
          P1IFG &= ~0x02;
          break;
        case 0x04:
          P1IFG &= ~0x04;
          break;
        case 0xF8:
          P2OUT |= 0x04;         //P2.2输出高电平
          P1IFG &= ~0x08;
          break;
        case 0x10:
          P1IFG &= ~0x10;
          break;
        case 0x20:
          P1IFG &= ~0x20;
          break;
        case 0x40:
          P1IFG &= ~0x40;
          break;
        case 0x80:
          P1IFG &= ~0x80;
          break;
        default :
          P1IFG = 0x00;
          break;
    }
}

header.h

#ifndef     _HEADER_H
#define     _HEADER_H

/************************************************************
                    LCD函数声明
************************************************************/
#define     LCD5110_CE_H P1OUT |= 0x80          //5110片选P1.7置位
#define     LCD5110_CE_L P1OUT &= 0x7f          //5110片选P1.7复位

#define     LCD5110_DC_H P1OUT |= 0x40          //5110数据命令选择端P1.6置位
#define     LCD5110_DC_L P1OUT &= 0xbf          //5110数据命令选择端P1.6复位

#define     LCD5110_DIN_H P1OUT |= 0x20         //5110数据输入端P1.5置位
#define     LCD5110_DIN_L P1OUT &= 0xdf         //5110数据输入端P1.5复位

#define     LCD5110_CLK_H P1OUT |= 0x10         //5110数据命令选择端P1.4置位
#define     LCD5110_CLK_L P1OUT &= 0xef         //5110数据命令选择端P1.4复位

#define     LCD5110_BL_H P2OUT |= 0x02          //5110背光控制端P2.1置位
#define     LCD5110_BL_L P2OUT &= 0xfd          //5110背光控制端P2.1复位

#define     LCD5110_RES_H P2OUT |= 0x01          //5110背光控制端P2.0置位
#define     LCD5110_RES_L P2OUT &= 0xfe          //5110背光控制端P2.0复位

#define     LCD_CMD 0x00
#define     LCD_DATA 0xff

extern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ime);             //延时ms函数
extern void LCD5110_SET_XY(char x, char y);         //写坐标函数
extern void LCD5110_Init(void);                     //屏幕初始化
extern void LCD5110_Clear(unsigned char L);         //清除指定行
extern void LCD5110_Clear_All(void);                //清除全屏
extern void Write_Char(char c);                     //写一个ASCII字符
extern void Write_String(const char *p);                  //写字符串

/*************************************************************
                    ASCII字符库  8*6
*************************************************************/
//const char ASCII_8X6[92][6];
#endif

55110.c
#include<msp430g2553.h>
#include<string.h>
#include"header.h"

/*************************************************************
                    ASCII字符库  8*6
*************************************************************/
const char ASCII_8X6[92][6]=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p
    {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 "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 #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 $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 %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 &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 (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 )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 *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 +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 ,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 -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 .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 /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   // 0
    {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   // 1
    {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   // 2
    {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   // 3
    {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   // 4
    {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   // 5
    {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   // 6
    {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   // 7
    {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   // 8
    {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   // 9
    {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 ;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 <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 >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 ?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 @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   // A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   // B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   // C
    {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   // D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   // E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   // F
    {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   // G
    {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   // H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   // I
    {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   // J
    {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   // K
    {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   // L
    {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   // M
    {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   // N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   // O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   // P
    {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   // Q
    {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   // R
    {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   // S
    {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   // T
    {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   // U
    {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   // V
    {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   // W
    {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   // X
    {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   // Y
    {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   // Z
    {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 [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   // 55
    {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 ]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 ^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   // _
    {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 '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   // a
    {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   // b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   // c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   // d
    {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   // f
    {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   // g
    {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   // h
    {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   // i
    {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   // j
    {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   // k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   // l
    {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   // m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   // n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   // o
    {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   // p
    {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   // q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   // r
    {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   // s
    {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   // t
    {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   // u
    {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   // v
    {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   // w
    {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   // x
    {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   // y
    {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   // z
    {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horiz lines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n;
    for (n = time; n > 0; n --)
    {
        for (i = 4000; i > 0; i --)
        {
          _NOP();
        }
    }
}

//写1字节数据或命令函数
void LCD5110_WriteByte(char WriteData, char Cmd_Data)
{
    unsigned int i;
    LCD5110_CE_L;

    if (Cmd_Data)
    {
        LCD5110_DC_H;
    }
    else
        LCD5110_DC_L;

    for (i = 0; i < 8; i ++)
    {
        if (WriteData & 0x80)
        {
            LCD5110_DIN_H;
        }
        else
            LCD5110_DIN_L;
        WriteData <<= 1;
        LCD5110_CLK_L;
        _NOP();
        LCD5110_CLK_H;
    }
    LCD5110_DC_H;
    LCD5110_CE_H;
    LCD5110_DIN_H;
    //P1IFG = 0X00;
}

//写入坐标地址
void LCD5110_SET_XY(char x, char y)
{
    LCD5110_WriteByte(0x40|y, 0);   //设置y轴的坐标,y的范围为0~5
    LCD5110_WriteByte(0x80|x, 0);   //设置x轴的坐标,x的范围为0~83
}

//液晶屏初始化
void LCD5110_Init(void)
{
    LCD5110_RES_L;
    DELAYms(10);
    LCD5110_RES_H;
    LCD5110_WriteByte(0x21, 0);         //功能设置为拓展指令集
    LCD5110_WriteByte(0xc6, 0);         //设置液晶偏置电压
    LCD5110_WriteByte(0x06, 0);         //温度校正
    LCD5110_WriteByte(0x13, 0);         //偏置为1:48
    LCD5110_WriteByte(0x20, 0);         //功能设置为基本指令集
    LCD5110_WriteByte(0x0c, 0);         //设置显示模式为普通模式
}

//清除指定行
void LCD5110_Clear(unsigned char L)
{
    char i = 0;
    if (L < 6)
    {
        LCD5110_SET_XY(0, L);
        for (i = 0; i < 84; i ++)
        {
            LCD5110_WriteByte(0x00, LCD_DATA);
        }
    }
}

//整个屏幕清除
void LCD5110_Clear_All(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6; i ++)
    {
        LCD5110_Clear(i);
    }
}

//写一个字符的函数
void Write_Char(char c)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i = c - 0x20;
    for (j = 0; j < 6; j ++)
    {
        LCD5110_WriteByte(ASCII_8X6[i][j], LCD_DATA);
    }
}

void Write_String(const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strlen(p); i ++)
    {
        Write_Char(p[i]);
    }
}

网友:
请问 原理图 是 怎么 接的??

最近也在做,但是效果不理想, 只能测 7cm - 200cm

楼主:
7cm到200差不多了。只要你看程序就知道怎么接了,都有定义的。

网友:
哇塞,收了,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7cm到200差不多了。只要你看程序就知道怎么接了,都有定义的。

lz
你用的是 超声波 模块  是吗?

你的程序 并不是去 做一个超声波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你用的是 超声波 模块  是吗?

我用的是单片机的捕获功能,用的现成的超声波模块。只用测一个高电平的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字库里少了一个“e”,引用的时候自己加上吧,我刚发现的。

网友:
必须要顶啊~

网友:
const char table1[] = {"I LOVE XIAOZHU"};
咦,这个也在里面~~~~

网友(2013-04-22):
正要用  谢谢了。。

网友B:
不知楼主使用的什么模块啊? P2.2 触发,P2.3捕获  可那个P1.3是干什么的呢?是那个模块的OUT脚吗?

网友:
定时器中断就行了

网友C:
LaunchPad最近比较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unchPad最近比较潮啊。。。

上个月代表学校参加一个TI赞助的比赛,得了一等奖你知道奖品是什么吗?200个LaunchPad,不过是给学校的。

网友:
用的是哪种超声波模块?

网友D:
顶     学学    我也在学  launchpad  但是没学会  讲讲经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     学学    我也在学  launchpad  但是没学会  讲讲经验吧

这个真的没什么经验可谈,还是要靠自己的经验。

网友:
怎么感觉超声波模块没有启动动呢?按下p1.3怎么都没有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使用的什么模块啊? P2.2 触发,P2.3捕获  可那个P1.3是干什么的呢?是那个模块的OUT脚吗? ...

我也没看懂这个引脚的定义呢,你弄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看懂这个引脚的定义呢,你弄出来了吗?

P1.3是按吧,清零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解答,虽然没有弄出来,但还是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看懂这个引脚的定义呢,你弄出来了吗?

只能说是做了一半吧吧,纠结了一段时间,现在没搞那个了。。。。

网友(2013-07-16):
不错,上图最直观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是用按键来触发 测距的吧?就是按一下,测一下距离,?

网友:
收下了,我没搞出来,注释有点少啊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4-11-10):
天,我以为你自己做了超声模块,

网友:
用的IA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