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会用CAD的前辈帮忙完善下图纸!

楼主(2012-07-28):
打算线切割加工雕刻机的机架~45号钢25MM厚的,20的直线导轨1605的滚珠丝杆!图纸画了个大概有很多细节不会画了!~送去加工的图纸还应该标注些什么也不是太懂!希望前辈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说实话你的结构还不错,建议你实在不会画细节就把图给线切割的人,告诉他用途,配合的部分是哪里,他为了做你这个生意会帮你出主意的,还有个建议就是板在线切割前调质并磨平。

网友A:
LZ啊,你直接保存高版本文件,我刷了大半想帮你的人。。。你叫那些装CAD2004(2003?)的人情何以堪。。。连我CAD2008都打不开。。。

网友:
如果确定板件调质磨平后还有25的话,那龙门上的卡扣和前后板的卡扣一起都改大个10来丝吧,本身线切的也有2丝左右误差,方便装配,

我也新学的,具体可以问问加工的师傅。

网友:
同楼上,我的2009也打不开,难道LZ是用的2013?

网友:
2011表示可以,呵呵!

网友:
12版打开了,但是不知道你这些公差要求啊。

网友:
没有打开,抱歉           你的应该是10版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啊,你直接保存高版本文件,我刷了大半想帮你的人。。。你叫那些装CAD2004(2003?)的人情何以堪。。。 ...

啊!忘记版本问题了 我用的是2011画的 在传个~2000的

网友B:
版本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打不开,,,,

....................在传个

网友:
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建议用solidworks或者proE什么的弄好转CAD,人家一下子就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