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下清单,大家觉得2012TI杯电子设计大赛 会出什么题?

楼主(2012-07-28):
2012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基本仪器、主要元器件和TI公司提供的元器件清单
   本次电子设计竞赛除实验室常备仪器及元器件之外,还需准备以下较特殊的元器件及相关仪器:
   1、基本仪器清单
   50MHz(以上)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双路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函数信号发生器(0.1Hz~20MHz,具有外调制功能)
   通用双踪示波器
   秒表
   10米卷尺
   1米卷尺
   4位半(以上)数字多用表
   2、在竞赛中使用(或选用)的主要元器件清单
   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仅含单片机芯片、键盘与显示装置、存储器、A/D、D/A)
   Lauchpad (MSP430单片机开发板)为核心的最小系统 ( 请为Launchpad开发显示,和键盘模块)
   坐标纸(500mm*350mm)
   小型直流电机
   波长600-1000nm的LED及相应光电接收元件
   光敏元件
   高亮度LED元件
   无线通信模块(如CC11xx,CC24xx,CC25xx系列)
   10pF以下小容量电容器
   激光笔
   摄像头
   128*64以上分辨率的显示屏
   2欧姆至10欧姆的20W以上的功率电阻
   3、TI公司提供的供选用元器件清单
序号        型号        芯片上字符
1        INA2134PA        INA2134PA
2        OPA2134PA        OPA2134PA
3        OPA2227PA        OPA2227PA
4        OPA2340PA        OPA2340PA
5        TLV2460IP        TLV2460IP
6        ADS1115IDGSR        12BOGI
7        CSD17505Q5A        CSD17505
8        INA282AIDR        I282A
9        INA333AIDGKR        I333
10        LP2950-33LPRE3        23MCYHE
11        TLV5616IDR        5616I
12        TPS5430DDA        5430P
13        TPS5433IDR        5433I
14        TPS60400DBVT        PFK
15        TPS61070DDCR        AUH

注意:

TI将至少按参赛队的50%比例发放上述芯片,并在25日将上述芯片送到各赛区组委会。各校前往赛区组委会领取,请联系各自赛区组委会。
目前,所有上述芯片中国样片库已经无存货。我们将不再提供上述芯片的免费样片。所有申请上述芯片的订单将被拒绝。
若需购买上面芯片,我们今年和e络盟配合,开通了特价小批量销售通道。如果还没有开通,请联系JLiu@element14.com开通。

网友:
用摄像头 跟踪激光笔打出的点

网友:
生物信号采集。。

网友A:
今天也参加电子设计大赛  和楼主有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参加电子设计大赛  和楼主有一样的问题?

与君共勉啊!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君共勉啊!加油!

加油加油 ↖(^ω^)↗

网友:
这招高,样片直接都发给你们了,不要再来申请了

楼主:
炮台打靶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求解答呀!红外,描点~

网友:
又是一年竞赛时

网友B:
LZ,我也是参加了今年的TI竞赛,你是大几的?

网友:
哈哈哈 我也参加了

网友C:
额,我也参加,湖南的,你们是哪个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也是参加了今年的TI竞赛,你是大几的?

大三的,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我也参加,湖南的,你们是哪个省的?

湖北的,呵呵!加油~!

网友:
高效率dcdc电源模块

网友:
湖北的,今年参加TI杯,路过,哈哈

网友:
清单都一样,题会不会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三的,你呢?

我是大二的,啥子都不懂,现在题目已经出来了,我们决定做激光笔打靶的那个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大二的,啥子都不懂,现在题目已经出来了,我们决定做激光笔打靶的那个题目 ...

这个题不容易啊 加油吧

网友:
每个省的元件清单一样吗?我是山东的…

网友:
无线的今年估计不难吧,直接用CCXXXX模块的,呵呵

网友:
2欧姆至10欧姆的20W以上的功率电阻
这个好酷

网友:
山东的九月份才比赛啊,清单也一样吗???

网友D:
每个省市的清单一样吗  ?? 我是山东的

网友:
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
江苏浙江是一样的
但是题目里的东西不会全部用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每个省市的清单一样吗  ?? 我是山东的

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
江苏浙江是一样的
但是题目里的东西不会全部用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
江苏浙江是一样的
但是题目里的东西不会全部用上

谢谢啊~~  呵呵  我们山东的貌似在九月七号出,也就是 数学建模那天,我还得弄数学建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啊~~  呵呵  我们山东的貌似在九月七号出,也就是 数学建模那天,我还得弄数学建模··· ...

这么晚,我们江苏已经完了;
话说你两个同时搞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么晚,我们江苏已经完了;
话说你两个同时搞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会,在电赛我是队长,那边不是,那边我只是提供技术上的帮助,主要不是我弄。毕竟我不是数学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在电赛我是队长,那边不是,那边我只是提供技术上的帮助,主要不是我弄。毕竟我不是数学系的 ...

这样,你们那么晚比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们苦逼了,模电速成。

网友F(2012-09-01):
比赛过后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赛过后分享一下啊

对于我们浙江省的赛题,,,,我表示就一个字:”坑爹啊!!!!!!!!!!!!!!!!!!!!!!!!!“

尼玛全是仪器题啊!!!!!!!!!!!!!!!

就一个摄像头是控制题尼玛我还没用过啊!!!!!!!!!!!

选了那个声音分辨题尼玛我们大四做仪器的学长都做不出来啊!!!!!!!!!!!!!

全省尼玛做完第一小题,拿个十几分就有省三啊!!!!!!!!!!!!

测幅度测相位测时差尼玛全都有回音干扰啊!!!!!!!!!!!!!

尼玛我们连隔音罩都做了最后还是没用上啊!!!!!!!!!!!

尼玛就是坑爹啊!!!!!!!!!!!!!!!!!!

网友:
同志们加油吧,我是没机会了!怀念当年啊!

网友:
各省的题目都有一些相同点吧,好像广西的题目没有那么坑人,现在正是比赛阶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