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局域网内用VNC连接虚拟机

楼主(2012-07-28):
我有两台电脑,系统都是win7  32位的。
在其中一台电脑上装了vmware, XP系统, 虚拟机内安装的是VNC server。

用本地机的VNC连接Xp是正常的,
现需要用另一台电脑连接VNC,发现不能连接。(XP下使用ipconfig得到的虚拟机ip,本地机可以使用,但是换另一台电脑就不能连接了。)

请问,是不是ip不对的问题,我如何能在其他电脑上的到我虚拟机的真实ip?

网友:
不知道这里这样设置行不行

网友:
应该用桥接吧

楼主:
好高端!!我先从2楼开始研究起吧。

PS:我刚刚用显IP的qq查看了我的目标机,IP地址是和它自己用ipconfig查到的一样的。

很奇怪,我用同一台电脑VPN登陆虚拟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换台电脑,尽管它们是在同一局域网下,就是不能登陆。

我怀疑是目标机的防火墙设置有问题。可关掉防火墙还是不行。

网友:
3楼说的对,应该选桥接,这样虚拟机才能有一个和你的主机同等级的不同的IP地址。

楼主:
嗯,解决了,谢谢楼上以及楼上以及楼上了。

果然是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