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mcu驱动3.3vsd卡有哪些好的解决方案呢

楼主(2012-07-28):
讨论个问题吧!5v的mcu驱动3.3vsd卡有哪些好的解决方案呢

楼主:
给自己顶下………………

网友:
电阻分压,最好就是用手机电池咯

网友A:
看到过一块板子,用的是74HC245做缓冲就可以了。

网友:
电平转换芯片,要么就用3.3V供电的mcu…

网友:
还是加电阻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一块板子,用的是74HC245做缓冲就可以了。

这方法可以~~~

楼主:
顶起来,…………有图吗?直观一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起来,…………有图吗?直观一点啊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18152-1-1.html

我有一块液晶模组上面带SD卡槽的,支持5V的MCU用的就是缓冲器

楼主:
求板子原理图。好东西啊。先谢了

网友:
3.3V上拉电阻100K就OK了

网友:
我用过74hc245做缓冲,ok

楼主:
图片图片,大家共享一下吧。哈哈

网友:
把5V的单片机的IO口设置成开漏状态,然后接一个上拉到3.3V.最好在串一个电阻到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