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485、232总线深入研究+新器件强力推荐!

楼主(2012-07-28):
CAN、RS485、RS232这三种总线目前在电子设备中应用非常广泛,现将在工作中收集并整理的相关资料分享给各位坛友。

1、什么是RS232总线?

摘录:
个人计算机 上的通讯接口之一,由电子工业协会 (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EIA)  所制定的异步传输标准接口。通常  RS-232  接口以9 个引脚(DB-9)  或是25 个引脚  (DB-25)  的型态出现,一般个人计算机上会有两组RS-232  接口,分别称为  COM1  和  COM2。 RS-232-C 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 EIA(Electronic Industry Association)制定的一种串行物理接口标准。RS 是英文 “推荐标准”的缩写.......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RS232总线的应用实例:

1.1、基于RS232及红外接口的多功能通讯实验板设计

摘录:
计算机控制系统中经常采用多机系统进行通信,在由PC 机和单片机构成的分布式控制系统中,往往以PC 机为上位机完成较为复杂的数据处理和对前沿机的监督管理,以及对下位机进行多机协调,单片机主要执行上位机的命令,对来自微机串行口的命令进行操作,完成对被控对象的直接控制,并把被控对象的信息上报给上位机,异步串行通信是一种常用的多机通信手段,本文介绍一种将RS232 ,RS485,及红外接口 集成在一起的PC 机--单片机.......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2、什么是RS485总线?

摘录:
智能仪表是随着80 年代初单片机技术的成熟而发展起来的,现在世界仪表市场基本被智能仪表所垄断。究其原因就是企业信息化的需要,企业在仪表选型时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具有联网通信接口。最初是数据模拟信号输出简单过程量,后来仪表接口是RS232 接口,这种接口可以实现点对点的通信方式,但这种方式不能实现联网功能。随后出......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RS485总线的应用实例:

2.1、RS485总线应用在电视视频监控系统中

摘录:
在电视监控系统 中,为了完成对各信息点(视频、音频、报警信号)信息的收集,以及对各前端设备(云台、镜头、护罩、灯光等)的控制,我们需要铺设大量的线缆。这些线缆的布线方式,主要有星型连接和T 型连接两种。 星型连接是电视监控系统中最常用的布线方法.视频线、音频线和大多数报警探头的信号线都采用这种方法。星型连接的优点是施工、维护简单方便;缺点是比较费线。
   T 型连接是一点对多点总线控制系统中常用的布线方法.就是说,选择距离最远的两个节点之间的线路作.......

猛击这里下载完整文档

2.2、RS485总线结构在石灰窑控制系统的应用

摘录:
梅山拥有两座套筒窑,其生产规模、控制技术和工艺的把握在国内均处于领先水平,经过两次三电改造和系统优化改造,1#、2#石灰窑控制系统的自动化程度也更完善、更可靠。现在两座石灰窑的控制系统均统一采用施耐德昆腾 PLC 结构。其管理层、控制层、设备层网络架构层次分明,便于维护;总线控制,安全可靠;降低线缆成本,容易扩展。 其管理层采用工业以太网 TCP/IP 协议.......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2.3、RS-485_RS-232选型手册及应用指南
目录
第1 章  RS-485 选型及应用指南.........................................................................1
1.1 RS-232/422/485 标准...............................................................................................1
1.1.1 RS-232 标准.....................................................................................................2
1.1.2 RS-422/485 标准..............................................................................................2
1.2 RS-485/RS-422 芯片................................................................................................5
1.2.1  增强型低功耗半双工RS-485 收发器-SP481E/SP485E ..............................7
1.2.2 1/10  单位负载 RS-485 收发器-SP481R/SP485R .....................................10
1.2.3 +3.3V 低功耗半双工RS-485 收发器-SP3481/SP3485..............................13
1.2.4  增强型低功耗全双工RS-422 收发器-SP490E/SP491E ............................15
1.2.5 +3.3V 低功耗全双工RS-422 收发器-SP3490/SP3491..............................20
1.3 RS-485 接口电路...................................................................................................22
1.3.1  基本RS-485 电路...........................................................................................22
1.3.2  隔离RS-485 电路...........................................................................................23
......................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3、什么是CAN总线

摘录:
Can 网络即控制器局域网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

属于现场总线的范畴,它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或实时控制的串行通讯网络,其总线规范已被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为国际标准,并被公认为是最有前途的现场总线之一。CAN 总线的应用范围遍及从高速网络到低成本的多线路网络,广泛应用于控制系统中的各检测和执行机构之间的数据通信。由于其设计成本低,通讯可靠,在电力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早期的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 汽车为什么选择了CAN 总路线技术?    从成本上来说,CAN 比UART、RS-232/485 高,但比以太网低;从实时性来说:CAN 的实时性比UART 和以太网高,为了保证安全,车用通信协议都是按周期性主动发送,不论是CAN 还是LIN......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CAN总线应用实例:

3.1CAN总线在智能配电系统中的应用

摘录:
本文为计算机机房开发的智能配电系统
iPDS (Intelligent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具有智能化和人性化两大特点,采用CAN 总线 进行数据的交互传递,很好地满足了系统可靠性、实时性及成本方面的要求。
1、引言
    目前,计算机机房的配电系统大都使用UPS,保证了机房的可靠供电。UPS系统的每一路电流都采用自动空气断路器进行过流保护,这种保护是有效的,但不是智能的,不能设置,不会报警,更没有供电及故障报警信息的纪录,与高可靠性的要求不相符,有进一步改造的......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3.2、基于CAN总线的机械电子式制动系统电控单元的实现

摘录:
随着机电技术的发展,电子技术也渗入到了汽车制动系统中,出现了称为“电子制动系统”的新技术。与传统的汽车制动系统不同,电子制动系统以电子元件替代了大部分液压和机械元件,减少了制动系统机械传动的滞后时间。它根据驾驶员进行制动操作时,踏板行程传感器探知驾驶员的制动意图,进而对各轮制动力进行精确的控制,缩短了制动距离,从而增......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3.3、智能停车场现场总线CAN

摘录:
   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要求更加人性化、智能化的生活条件。不用事必躬亲,尽可能地让智能系统代替手工方式,来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执行。当前越来越复杂的交通状况,如行路难、停车难等问题大大降低了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效率,迫使我们寻找一个能够方便解决问题的办法。
    智能化的停车场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智........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楼主:
下面强力推荐一款隔离式总线模块,大大的避免了雷击、干扰等对系统造成的影响:

MRT1040DLT宽压(3.0V-5.25V)CAN数据隔离收发模块

深圳麦诺克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miractech.com

深圳麦诺克科技有限公司的CAN数据隔离通信模块MRT1040DLT,可完全Pin to Pin替换广州周立功公司生产的CTM8251系列,CTM1050系列,CTM1040系列。

注:此产品性能上绝对让你满意,由于采用了真正的隔离电源设计,不是CTM系列那种两个三极管自己振荡所能比的,工作温升只有1-2度(CTM系列温升5-9度),静态电流25ma(CTM系列38ma)。

1、具有DC 1500V隔离功能;
2、真正隔离电源,不发热、高效、稳定;
3、宽压工作(2.9V-5.25V);
4、完全符合"ISO 11898-24 V"标准;
5、速率最高达1Mbit/s;
6、在24V系统中防止电池对地的短路;
7、热保护;
8、对电磁干扰有高的抗干扰性;
9、至少可连接110个节点;
10、内部具有TVS防过压保护(MRT1040DLPT)

相关数据文档下载:http://www.miractech.com/upLoad/ ... 206231159229816.pdf

MRT485DLT宽压(2.9V-5.25V)485隔离通信模块

深圳麦诺克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miractech.com

深圳麦诺克科技有限公司的RS485总线数据隔离通信模块MRT485DLT,可完全Pin to Pin替换广州周立功工程生产的RSM485系列(RSM3485ECHT高速系列不能替换),RSM3485系列(RSM3485ECHT高速系列不能替换)。

注:此产品性能上绝对让你满意,由于采用了真正的隔离电源设计,不是RSM系列那种两个三极管自己振荡所能比的,工作温升只有1-2度(RSM系列温升5-9度),静态电流10ma(CTM系列33ma)。

1、具有隔离及总线保护功能于一身;
2、采用专用隔离电源芯片,真正隔离电源,不发热、高效、稳定;
3、同一个网络至少可连接 32 个节点;
4、宽电压供电+3V~+5.25V;
5、最高波特率达 1Mbps;
6、电磁辐射 EME 极低;
7、电磁抗干扰 EMI 性极高;
8、线缆:双绞线或 PROFIBUS 专用线缆;

相关数据文档下载:http://www.miractech.com/upLoad/ ... 206231159477135.pdf

MRT232DLT宽压(2.9V-5.25V)232隔离数据通信模块

深圳麦诺克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miractech.com

深圳麦诺克科技有限公司的RS232总线数据隔离通信模块MRT232DLT,可完全Pin to Pin替换广州周立功公司生产的RSM232系列。

注:此产品性能上绝对让你满意,由于采用了真正的隔离电源设计,不是RSM系列那种两个三极管自己振荡所能比的,工作温升只有1-2度(RSM系列温升5-9度),静态电流10ma(RSM系列33ma)。

1、具有 DC 1500V 隔离功能;
2、满足 EIA/TIA-232-F 标准; 满载最
3、小数据速率 120Kbps; 热保护;
4、电磁辐射(EMI)低;
5、电磁敏感度(EMS)低;
5、直接使用,无需外加任何组件。
6、3.0V~5.25V 超宽工作电压范围。

相关数据文档下载:http://www.miractech.com/upLoad/ ... 206231134194519.pdf

楼主:
关于麦诺克科技有限公司MRT系列隔离模块与其他厂家模块对比

摘要:

一、关于485 模块电流测试对比
本次测试内容:测试485 隔离模块静态电流和收发数据时的动态电流,被测的两
个模块分别在相同的电压下(+5.03V)相同的测试环境中进行测试。
1、MRT485DLT 模块静态电流7.3ma,此时模块不做任何数据收发。
2、MRT485DLT 模块收发数据时动态电流 7.9ma,此时模块波特率为 115200bps,
数据发送间隔10ms 数据长度为10 位,格式为16 进制,连续发送5 分钟后测
得电流。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楼主用ADI的iCoupler®隔离电源?功耗小是很好,但楼主的产品,有经过严格测试吗?可以挂载110个节点? ...

    这位兄台说的极是,我的产品不是用的ADI的隔离电源,否则价格那是飙升的厉害,至于测试是肯定有的,不知道你所说的严格测试是怎样一个概念,至于二楼的图片那就是直接引用周公的文档来着,并不算抄袭吧。现在ADI、凌特的确都推出了集成隔离电源的芯片,但是价格呢?我相信以我的模块的价格双倍来购买这样的ic都还算便宜的,功耗小并不等于隔离电源输出电流小,打个比方吧,LDO静态电流大,输出电流小,而开关电源呢,静态电流小,输出电流大,我想这样说兄台应明白了吧,同时非常感谢你提出了一些质疑和不同的意见,这让我们认清自己,并更好的去完善和提高我们的产品。同时周公的产品与ADI、凌特的芯片级隔离的确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想这根本是无法做比较的,根本不再一个档次,因为前者是国际型的IC制造大佬,而周立功公司在只在国内比较出名吧,尽管周立功隔离模块部分细分到了每一个总线模块分一个研发部的地步,但与前两者这样的巨头仍然无法比较的,存在即合理,在中国国内的市场我相信选用周立功公司的产品仍然占90%以上,多数公司在性能与价格面前选择了后者,这应该是国内企业的一贯作风吧,同时在隔离电源这块又有哪个公司做的即好价格又低呢?几乎没有,广州金升阳公司算是做小型隔离电源比较有名的公司了,他们的3V-3V 1W 5V-5V 1W 的隔离模块在市场上占用率是非常大的,但是这样低成本的,没有任何稳压措施的小型隔离电源价格在多少呢?据我了解的价格应该在9-15块左右吧,我想正是这样的原因决定了,周立功公司的模块价格如此,因为如果做出性能更好的模块价格该定位多少呢?还需要更好性能的模块么?
    另外我觉得,做一个合适的产品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做一个性能极好却在某些地方让人无法接受的产品(比如价格)。我们的产品跟周公的比是比性能,跟ADI和凌特这类国际巨头比,只能比价格,呵呵,我也希望我们能做的更好,我也希望我们能研发和生产出芯片级的集成隔离芯片,但是正像某广告词所说的“我们一直在努力”不是吗?:)

楼主:
隔离收发器应用笔记

为何需要隔离
实际上,只要电路输入端有浪涌脉冲发生的可能,或者输入端的电源不稳定(如汽车电瓶等),电路中还是会存在高频瞬态干扰,这将会对电路造成很大损坏。一般在切换大功率感性负载,如电机、变压器、继电器等过程等,都会产生幅度很高的瞬态干扰,如果不加以适当防护就会损坏CAN-bus 或RS-485 等通信接口,甚至损坏后级电路。对于这种瞬态干扰可以采用隔离或旁路的方法加以防护。其次,远程数据通讯通常存在很大的地电位差(Vpp),该电位差到了发送器的输出上就变成了共模噪声。如果这种噪声过大,就有可能超过接收器的输入共模噪声容限,从而对器件造成损坏。因此,不建议依靠本地接地作为电流回流的可靠路径如图1.1 所示。也不建议直接用本地线连接远程地,如图1.2 所示。因为这可能会引发很大的地回路电流,耦合到数据线中从而成为共模噪声。如果通过在接地通路上插入电阻来减小回路电流也只解决了一半问题。一个大接地回路的存在就使数据链路对回路中其他地方产生的噪声非常敏感。因此,通过这种方式仍无法建立一个可靠的数据链路。

关于感应雷在总线应用中的危害:我们经常在工程中会遇到某项目中的终端被雷击了,打开来看元器件烧了一堆,实际上一般发生这样的雷击都是感应雷造成的(关于感应雷相关知识请点击这里),我曾经在一家安防公司做过技术支持,由于安防报警主机都是连接电话线的,以便于将警情及时的报告给用户,或者110,所以,在夏天雷雨天气中,电话通信接口被感应雷极坏的情况时有发生,曾经遇到过一个星期内连续返回20台被雷击坏的终端的事情,但是雷击一般都不在保修范围内,所以只能用户出钱,如果一个好的产品在雷击做的足够好,那么损失就会大大降低,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国内一家专门生产塔吊的厂家,其内部PLC通信部分采用了485总线,尽管采用必要的防雷措施,还是经常发生感应雷打坏终端的情况。

网友B:
软文写得还行
帮你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文写得还行
帮你顶一个

也不算软文,其实我写的很多都是心得,今天太晚了,改天再继续更新。

网友:
留下资料吧

网友:
写的笼统。

网友:
有没有有关CAN协议的自诊断协议方面的资料?

网友:
正在找RS485的应用资料,多谢!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楼主能写的更详细一些,并且希望能够上传一些总线设计需要注意的问题类的文章。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捧场,有童鞋说此文写的不够系统,比较空洞,的确如此,因为我也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因之前准备工作没有做好,有些文章没有发上来,不过在下会继续跟进,力求将打造完总线贴。

再次奉献几篇关于总线在设计时需要注意的文章:

1、CAN_bus网络电缆与插座的选择

摘要:

目 录

1 电缆选择
1.1 最低要求
1.2 电缆选择的要素
1.3 电缆选择的极限值
1.3.1 电缆结构
1.3.2 电缆有效电阻
1.3.3 DB9连接器的有效电阻
1.3.4 电缆适用类型示例
1.4 取决于电缆长度的波特率
1.4.1 CiA推荐的位定时
1.4.2 采用本文 CAN接口时最大的导线长度
2 设备配线
2.1 配线和连接
2.2 连接9针DB9连接器
2.3 OPEN5连接器
3 有用的附件

猛击此处下载文档

2、CAN-bus现场总线应用方案RS485升级到CAN

摘要:

RS-485简述
CAN-bus介绍
RS-485与
CAN-bus比较
RS 485总线网络与
CAN-bus总线网络的互联
CAN完全替换
RS-485方案

猛击此处下载文档

3、关于485与CAN总线负载电阻的讨论

摘要:

在RS485组网过程中另一个需要主要的问题是终端负载电阻问题,在设备少距离短的情况下,不加终端电阻整个网络能很好的工作,但随着距离的增加性能将降低。理论上,在每个接收数据信号的终点进行采样时,只要反射信号在开始采样时衰减到足够低就可以不考虑匹配。但这在实际上难以掌握,美国MAXIM公司有篇文章中提到一条经验性的原则可以用来判断在什么样的数据速率和电缆长度是需要进行匹配......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4、不合适的CAN总线终端电阻导致的错误

摘要:

问题:
  缺少适当的总线终端电阻(或者根本就缺少总线终端电阻)会导致什么样的错误或者通信问题?
解答:
  CAN总线ISO 11898协议规定,CAN总线必须在网络的两端,通常是网络主控制器和网络最远端的节点之间安装合适的总线终端电阻(在位于DB-9接口的第2和第7引脚的CAN_H和 CAN_L信号线之间安装一个120欧姆的电阻)。详细请参考相关链接部分“为NI-CAN硬件安装合适的终端电阻”,更为详细地了解如何为NI-CAN网络安装终端电阻。 在没有安装合适的终端电阻的情况下,通信可能会出现下面非预期的行为......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网友C:
价格怎么样啊?
zlg的老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怎么样啊?
zlg的老贵哦!

周立功的是非常贵,淘宝一般买到36-48,这个价格已经非常惊人了,如果你拆开看里面的内容就会感慨万千.....呵呵。

我公司的产品方案跟周公的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公司的产品在长宽和周立功产品一样,而高度上却高一些的原因,因为是采用了真正的隔离电源,不是那种三极管自激震荡的方案。

如果有朋友需要批量采购的话价格可以商量,最重要一点是性能,如有需求可加我qq,有详细测试对比文档。

处于对广州周公的尊敬和避免造成不利影响,相关测试文档不便在论坛公开发布,敬请见谅。

QQ:一六5柒0956三

楼主:
CAN-bus 规范V2.0 版本
摘要:

随着串行通讯进入更多应用领域,因此,在一些应用里,需要对通讯功能的报文识别位提出分配标准
化的要求。原先的地址范围由11 个识别位定义,如果地址范围扩大,则这些应用就可以更好地由CAN 来
实现。
因此引入了第二种报文格式(‘扩展格式’)的概念,其定义的地址范围更宽,由29 位定义。系统设计
者将从考虑定义良好的结构命名方案中得到解放。有的用户不需要由扩展格式提供的识别符范围,可以继
续沿用常规的11 位识别符范围(‘标准格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市场上可用的CAN 仪器,或使
用兼容这两种模式的新控制器类仪器。
为了区别标准格式和扩展格式,按CAN 1.2 规范定义,使用了CAN 报文格式的第一个保留位。因为
CAN1.2 定义的信息格式相当于标准格式,因此仍然是有效的。此外,由于扩展格式已经定义,因此网络
中会共存标准格式和扩展格式的报文。
这本CAN 规范技术规范由两部分组成: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网友:
这样的软文还挺有技术含量的. 顶楼主了

楼主:
CAN总线系统防雷研究

摘要:

猛击这里下载文档

网友:
目前没用到,顶下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好的东西大家都看到。

网友:
这些资料很不错  楼主辛苦 期待更完善  can总线我还没在项目中应用过 这次可以试一试 THX

网友A:
难道楼主用ADI的iCoupler®隔离电源?功耗小是很好,但楼主的产品,有经过严格测试吗?可以挂载110个节点?有经过批量生产?现在很多厂家都已经推出了芯片级的隔离收发器TI、凌特、ADI等等都有。不要以zlg为对手,这产品差zlg 都差的很远吧(各种权威认证无铅报告,产品批量运用)。楼主以前应该用过zlg的产品。而且二楼的图片都是完全拷贝zlg的文档!拿出点耐心做些真正的好产品出来吧!!不过还是佩服楼主学习zlg超越zlg的气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说的极是,我的产品不是用的ADI的隔离电源,否则价格那是飙升的厉害,至于测试是肯定有的, ...

楼主,就是使用了另一种不同结构(集成IC)的隔离电源而已,当然这也是一项改进,很多也场合(除手持设备)是不考虑电流消耗的。zlg的模块毛利在100%以上,而你这个东东,成本在十元以上吧。没啥钱景啊!而且楼主手册文档的规范也该多学学zlg,不然给人感觉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是使用了另一种不同结构(集成IC)的隔离电源而已,当然这也是一项改进,很多也场合(除手持设备 ...

非常感谢楼上朋友的建议,的确如此,对于我们现在包括周立功公司想在此模块上面做进一步的提升,是非常困难的,毕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电路架构,但是一点点的进步都应该受到表扬和鼓励啊:),我们敢于做出更好的东西,敢于面对更少的利润,同时我觉得用户多一个选择没什么不好,至少如果两家发生价格战的时候不论谁胜谁负,最终受益的都是用户啊。
我们依然会努力把产品做好,文档也是,哈哈,周公的文档做的很好,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再次感谢这位朋友,希望我们能够多多交流。

网友:
看到这么好的资料 必须猛击鼠标  击坏了 也值

网友:
这三大总线在产品中经常用到,但我觉得本文的亮点是“猛击这里下载文档”,帮顶,呵呵

网友D:
主要是价格,请问价格多少?15元左右可以考虑

网友:
总结的不错,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价格,请问价格多少?15元左右可以考虑

感谢您的支持,这个价格出不了的,万分抱歉。

网友E:
感谢分享,价格虽然和周立功的产品差不多,但是看起来功耗低很多,性价比比较高,已发送样品申请书到楼主邮箱,希望能够申请几个回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价格虽然和周立功的产品差不多,但是看起来功耗低很多,性价比比较高,已发送样品申请书到楼主邮 ...

感谢支持,邮件已收到,正在审核中,期待与贵公司合作。

上传MRT系列的原理图与PCb封装库。

猛击这里下载DXP封装库

猛击这里下载Protel99se封装库

网友(2013-01-29):
关注,工业总线这块一直不甚了解

网友:
很好的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mark,232 285总线

网友:
应该便宜不了。

网友:
LZ放上来资料不是一天两天总结出来的,真是心血之作,一定要顶的!!

网友F:
RS-485_RS-232选型手册及应用指南.PDF下载后文件有问题!!

网友:
资料还是蛮生猛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RS-485_RS-232选型手册及应用指南.PDF下载后文件有问题!!

请在这个地址下载最新文档,之前的那个确实有问题,非常抱歉。
http://www.miractech.com/aspcms/down/2012-7-28/98.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在这个地址下载最新文档,之前的那个确实有问题,非常抱歉。
http://www.miractech.com/aspc ...

我在网上找个,下来也有问题!非常感谢LZ!

网友:
mark  232 484 CAN强烈关注中!

网友:
资料不错

能不能讲一下485的负载计算方法?
网上找了一个,不知对不对
“1、标准485负载12K,总数不大于32个负载。
    2、假设10个485负载:合算电阻为1200欧姆
   两个120欧姆终端匹配电阻负载,并60欧姆
总负载:1/1200+1/60=57欧姆
    200mv/57=3.5ma    偏置电阻:5(5-1.4)/3.5ma= 1428欧姆   ,扣除57欧姆,上下拉分别为685欧姆。
总线上所以电阻冰凉后总站阻抗,必须小于或者等于计算的阻抗。

网友(2013-03-17):
好资料是一定要收藏的

网友(2013-07-26):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虽然有软文的嫌疑,但对大伙也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2014-03-24):
我以为是zlg的产品呢。。。原来是新的厂家,资料全,希望质量过关

网友:
比较全的 好资料

网友:
一个帖子就让你明白了这三种总线的使用方法,简直是超值啊!

网友:
RS485.RS232 资料

网友:
现在准备做USB转CAN,这帖子也可以参考。

网友(2014-04-25):
顶一下,备用

网友:
mark。。收藏了,can bus部分的资料,最近就在使用can bus 到项目中,期待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些资料能有帮助,

网友:
多谢楼主提供,CAN总线的资料!!!

网友(2014-06-15):
顶一个!收藏了,备用。

网友:
不错的营销科普

网友:
这帖子好东西还是很多的,值得学习。

网友(2014-07-29):
收藏,有空再细细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资料很好,MARK

网友(2015-10-03):
楼主还是研究了不少资料,这种学习劲儿值得学习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
好资料,先收了看看,深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