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用到LGT的SPI接口,没找到SPI接口定义在哪个引脚上...

楼主(2012-07-28):
需要用到LGT的SPI接口,没找到SPI接口定义在哪个引脚上...

不是ISP用的引脚,是SPI接口的引脚,用来读24存储器要用的.

DATASHEET上没有找出来.真无语.
如果是我没看仔细.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如果是真的没有.也麻烦更新一下DATASHEET.

网友A:
◆ 如果是我没看仔细.麻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如果是我没看仔细.麻烦指点一下.

木有片选脚...

网友:
LGT 是作为 SPI 主机或从机?

其实问是多余的,因搂主已说明是用来读24存储器要用的。

那 LGT 上任何 I/O 脚都可以作为 /SS 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