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ATmega是怎样命名的?

楼主(2012-07-29):
ATmega8
ATmega16
ATmega32
ATmega48
有什么区别

网友:
ATmega8是8k flash的
ATmega16是16k flash的
ATmega32是32k flash的

当然除了flash容量不同,其它资源也随着flash增加而有所增强

以上是传统系列,ATmega48可以认为是在其中的atmega8基础上扩展出来的一个略微增强了的分支系列中的一款,这个系列包括atmega48、atmega88、atmega168,分别为flash容量4k、8k、16k,而在引脚数与atmega8相同的情况下,片上外设的配置更丰富一些。atmel大概希望48、88、168能够完全替代原有的单一型号atmega8

网友(2012-12-11):
(⊙o⊙)哦?
是这个样子的么?
貌似有一定道理

网友:
貌似带9的是带LCD驱动器的,
比如ATmega169 ATmega329 ATmega649   分别是16K 32K 64K flash 支持25带液晶
ATmega1690 ATmega3290 ATmega6490 后面带90的,支持40段液晶

网友:
有心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