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ISP下载器占用的针脚?

楼主(2012-07-29):
发现ISP下载器,即使不是下载状态,也会把MOSI和SCK针脚拉低。
如果我在程序里把它们设为输出高电平,下载完后会不会烧掉?
我用的是新版下载器。

网友:
不会吧,如果下载器做的好的话应该在烧录前和烧录后IO处于三态和你的IO对接没有问题。
烧录时先拉低RESET复位CPU再进入烧录流程,再进行ISP。。。

楼主:
刚刚测试过,又正常了。
可能一开始接错线。

楼主:
这种情况还是会经常出现。
用新版ISP下载器,LGT8X_USB_ISP_V1.0下载软件,原理图、代码在附件。
每次下载完,数码管总是显示1,表示SCK脚被拉低了,用750欧电阻强上拉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