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做FFT,用Altera的那款片子比较好?

楼主(2012-07-29):
如题,望各位给点意见,谢了!

楼主:
顶起来吧,别沉的太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起来吧,别沉的太快!

cyclone4 吧,价格便宜量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clone4 吧,价格便宜量又足

哦,呵呵,能推荐块开发套件嘛?

网友B:
不便宜吧,具体什么型号的呢?22好像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呵呵,能推荐块开发套件嘛?

要我推荐嘛,我当然推荐我的 iCore,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便宜吧,具体什么型号的呢?22好像买不到

cyclone4 和他的前辈比性价比最高,cyclone4 的优势在于强大的 PLL 和内置大容量 ram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你出多少钱买板子。买性价比的直接豪哥的开发板系列够学习了。如果有钱想玩高端的那就上友晶板子,DE2系列不错的

网友:
我忍不住 又想卖广告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482092068

网友C:
取决于做多少点的FFT了,占用的资源,你发上来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做多少点的FFT了,占用的资源,你发上来再分析

老板说有1024个点

网友:
同意10楼..

网友:
1024点 小菜一碟;延迟要求呢?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好的点子实现FFT呢?指点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clone4 吧,价格便宜量又足

豪哥,你好。我安装了你发的Quartus II 12.0

这个可以直接输入中文注释,但是编译之后就成乱码了!

请问你用的时候遇见过这个问题吗?

怎么解决的?

我先在.txt文档中写入   中文注释,粘贴过来之后 还是乱码。

急啊~~~

网友:
对时间的要求苛刻么?如果时间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牺牲速度,节约资源,用CYCLONE IV的低端芯片就可以了,反之,要用资源换取时间,就要占用大量的MEMORY资源,差不多要选择高级一些的CYCLONE IV芯片

网友(2013-08-03):
1024个点算很少了,一般cyclone2就能解决了,当然延时可能大一点,布线什么的不好一点就行~!

网友:
de-2的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飓风二代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