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做永磁同步电机控制时 霍尔电流传感器读数是瞬时值么?

楼主(2012-07-29):
DSP做永磁同步电机控制时 霍尔电流传感器读数是瞬时值么?

网友A:
看你将你的传感器装到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将你的传感器装到什么地方。

检测电动机三相电流做反馈用。。。

网友(2012-09-22):
霍尔的电流传感器,肯定是瞬时值。

网友B:
是的 是瞬时值 可以用来进行矢量变换 和过流保护处理

网友(2014-10-06):
是瞬时值

网友:
当然是瞬时值,因为SVPWM所有的运算,都必须依靠这几个电流。

网友:
矢量计算中的电流时瞬时值,所以采集的电流霍尔也是瞬时值

网友:
肯定是瞬时性 用来判断相位的

网友(2014-11-05):
当然是瞬时值,没法是有效值。

网友(2015-09-27):
引用 网友B:
是的 是瞬时值 可以用来进行矢量变换 和过流保护处理

矢量控制大家都用瞬时值,没人用平均值吗?不怕瞬时值有波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