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无法创建文件

楼主(2012-07-29):
res返回时013.提示FR_NO_FILESYSTEM,                /* (13) There is no valid FAT volume */
我用pc格式化了啊。怎么还不行呢。底层的驱动我都测试过,应该没问题啊!!!求讨论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res;
    unsigned int i=0;
    FIL file;
    FATFS fs;

    UART0_INIT();

    uart0_puts("start\r\n");   //debug
    spi_init();
    res=sd_init();

    if(res) uart0_puts("sd_init_error");
    else uart0_puts("sd_init_succeed");       //debug

    res=f_mount(0,&fs);

    if(res) uart0_puts("f_mount_error");
    else uart0_puts("f_mount_succeed");       //deug

   // res=f_mkfs(0,0,0);

    //if(res) uart0_puts("f_mkfs_error");
   // else uart0_puts("f_mkfs_succeed");          //debug

    res=f_open(&file,"a.txt",FA_CREATE_ALWAYS|FA_WRITE);

    if(res) uart0_puts("f_open_error");
    else uart0_puts("f_open_succeed");          //debug
    uart0_putc(res/100+'0');
    uart0_putc(res/10%10+'0');
    uart0_putc(res%10+'0');                       //debug

    res=f_close(&file);
    if(res) uart0_puts("close_error");
    else uart0_puts("close_succeed");

    for(i=0;i<1024;i++){
       buf1[i]='M';
    }

    uart0_puts("\r\nend");          //debug
    sd_power_off();
    while(1);
    return 0;
}

网友:
楼主问题搞定了吗,我也是类似的问题,底层操作都通过了,就是 无法创建 文件,提示没有有效的FAT 卷,查了很多资料没到合适的方法解决

楼主:
是ads1.2的编译问题,我弄好了。
1.ads1.2环境编译fatfs存在bug,check_fs部分只是把语法变通一下才能有效果
我也花了好长时间才知道,你试一下吧,看看代码倒数几行和ff。c里面的格式不同,按下面的改过来
/*-----------------------------------------------------------------------*/
/* Load a sector and check if it is an FAT Volume Boot Record            */
/*-----------------------------------------------------------------------*/

static
BYTE check_fs (        /* 0:FAT-VBR, 1:Valid BR but not FAT, 2:Not a BR, 3:Disk error */
        FATFS *fs,        /* File system object */
        DWORD sect        /* Sector# (lba) to check if it is an FAT boot record or not */
)
{
    DWORD temp;
        if (disk_read(fs->drv, fs->win, sect, 1) != RES_OK)        /* Load boot record */
                return 3;
        if (LD_WORD(&fs->win[BS_55AA]) != 0xAA55)                /* Check record signature (always placed at offset 510 even if the sector size is >512) */
                return 2;

    temp = (LD_DWORD(&fs->win[BS_FilSysType]) & 0xFFFFFF);
        if (temp == 0x544146)        /* Check "FAT" string */
                return 0;
        temp = (LD_DWORD(&fs->win[BS_FilSysType32]) & 0xFFFFFF);
        if (temp == 0x544146)
                return 0;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