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老师 SPRING_2011双通道老示波器 坏了

楼主(2012-07-29):
魏坤老师 SPRING_2011双通道老示波器 坏了
U21(发热摸不下手) 5V稳压IC只有1.77V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可以寄回给你处理一下吗?(顺便帮我调整一下,以前开机之后不是很稳定的,乱跳的)
上两张图给你看看
开机之后就不动了

网友A:
电路板这样裸露着用,手上的静电可能会电路造成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这样裸露着用,手上的静电可能会电路造成伤害

平时很少用的,有时拿来测测!  做了一个LC表,想测一下就瓜了

网友B:
裸奔很危险,赶快整件衣服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裸奔很危险,赶快整件衣服穿上

那都要把它搞好再穿衣服吧

楼主:
U17 U18是并联输出的吧?  U17 U18发热来严重,看来是瓜了!  刚开机U21有5V   1秒后应该是给U17  U18拉低了电压。

楼主:
U17   U18坏了,今晚拆了开机U21有5V输出。看来要在网上买几个TPS60403

楼主:
刚网上买了几个TPS60403  比较贵,要几块钱一个。

网友:
我没估计错的话 你的供电电压大于9V了 造成的

楼主:
60403电压1.6到5.5V

楼主:
今天把60403焊上去了,示波器工作正常了。    可是U17   U18  输出电压只是 -4.8V  经过均流电阻-4.7V   再经过滤波电感,只有-4.6V   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请问你们的电压是多少?可以帮忙测测吗?谢谢。

网友:
正常。电荷泵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C:
正常的,电荷泵能输出这么大电流已经非常不错了,我的电路里面直接降到4.3V,照样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电荷泵能输出这么大电流已经非常不错了,我的电路里面直接降到4.3V,照样稳定工作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