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不能对IO口进行位操作?

楼主(2012-07-29):
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为何我无法对单片机的IO口进行单独的位操作。即使按键没有按下,也就是PIND0为高电平的状态下,程序依然进入到了if里面去执行语句。按正常情况的话,它是不应该执行if里面的语句的。这是怎么回事?程序和仿真图片如下:
#include<stdio.h>
#include<iom128v.h>
void delayn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50;i++);
}

void main(void)
{
   DDRD=0X00;
  DDRA=0XFF;
  DDRE=0X04;
  PORTD=0XFF;
  PORTA=0XFF;
  PORTE=0X04;
  while(1)
  {
    if(PIND0==0)
  {
    delayns();
     if(PIND0==0)
    {PORTA=0XFE;}
  }
  }
}

网友:
AVR端口貌似不能和51一样的位操作的

网友A:
IF U USE IAR

PIND_Bi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U USE IAR

PIND_Bit0

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能说明白些吗?谢谢!

网友A:
若你使用 IAR 編程

可以

if (PIND_Bit0 ==0)
{
}

网友:
if(PIND0==0)
有问题,看你使用的那个编译器而定了。AVR本身不支持位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你使用 IAR 編程

可以

我使用的是ICC AVR ,这个编译器该怎么样编写呢?

网友:
if(PIND&0X01==0)

网友:
或者if(PIND&BIT(0)==0)

网友B(2012-08-31):
这样行吗if(!(PIND&BIT(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行吗if(!(PIND&BIT(0)))

可以的。

网友:
if(PIND0==0)
不行  if(!(PIN&(1<<0)))  winavr

网友:
你看一下头文件是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