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的串口自收发实验代码有问题

楼主(2012-07-29):
最近买了特权的板子,把他的串口自收发代码烧进去,发现:只能实现一个数据的自收发,一串数据就不可以了,有时候不回传,有时候回传的全是错误数据。搜索发现,别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按照别人给的意见修改了一下,还是不行。附上quartus工程,大家帮忙看看到底是哪里错了

网友A:
我给你一个串口程序吧,这个绝对可以的,哎。。。

网友B:
也不能算是特权同学的程序问题,他的只是个DEMO程序,没有数据缓存。真正用的话,加上数据缓冲机制就OK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一个串口程序吧,这个绝对可以的,哎。。。

很多很复杂,能否裁减一下?

网友(2013-11-09):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算是特权同学的程序问题,他的只是个DEMO程序,没有数据缓存。真正用的话,加上数据缓冲机制就OK了. ...

这个我觉得特权同学的时序计时数num = 12;好像有问题

网友:
已经看了,楼主已经把计数改成10了,看一下串口设置。。。。。。另外表示没有问题啊。。。。

网友:
貌似接收数据停止位按2位计算的

网友(2014-03-19):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楼主   解决方法了没。求分享。

网友(2014-12-08):
加个FIFO数据缓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