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5芯片怎么用

楼主(2012-07-29):
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ads115芯片的程序怎么写?给一个驱动程序的例子更是感激不尽

网友:
同求额 给个基于msp单片机的代码最好了

网友:
百度文库里有c8051F的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参加TI杯电子设计大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参加TI杯电子设计大赛的?

这还用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参加TI杯电子设计大赛的?

网友:
我有,但是封装好的,文件多,这个地方也没法上传啊

网友B:
I2C的驱动自己写吧,下面是我写的程序,好好看看datasheet的寄存器,不难的
#include <msp430x26x.h>
#include "I2C.h"
#include "ADS11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函数功能:配置ADS1115
//channel:0~3
//mode:0~4
//   0:Vref = 4.096V
//   1: Vref = 2.048V
//   2: Vref = 1.024V
//   3: Vref = 0.512V
//   4: Vref = 0.256V
//=========================================
void Configure(uchar channel,uchar mode)
{

    uchar ConfigWord[4];
    uchar i,CongigWordH;
    CongigWordH = 0xc2 + (channel << 4) + (mode << 1);  //设置配置字高字节
    ConfigWord[0] = 0x90;       //地址 + 写命令
    ConfigWord[1] = 0x01;       //指向配置寄存器
    ConfigWord[2] = CongigWordH;//配置字高字节
    ConfigWord[3] = 0xe3;       //配置字低字节
    I2C_Start();
    for(i = 0;i < 4;i++)
    {
        I2C_SendByte(ConfigWord[i]);
    }
    I2C_Stop();
}

void PointRegister()
{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90); //地址 + 写命令
    I2C_SendByte(0x00); //指向转换结果寄存器
    I2C_Stop();
}

uint Read_ADS1115(uchar channel,uchar mode)
{
    uchar resultL,resultH;
        uint result;
    Configure(channel,mode);
    PointRegister();

        delayms(10);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91); //地址 + 读命令
    resultH = I2C_ReadByte();
    resultL = I2C_ReadByte();
    I2C_Stop();
    result = (resultH << 8) | resultL;
    return result;
}

void Init_ADS1115()
{
    P2DIR |= BIT0 + BIT1;
}

网友C:
给一个驱动程序的例子更是感激不尽

do yourself a huge favor: learn to read datasheet and code to the datasheet.

so you get to be smart in the fu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do yourself a huge favor: learn to read datasheet and code to the datasheet.

so you get to be sma ...

明白了

网友(2013-04-04):
很多人用这个ad啊

网友(2013-07-26):
引用 网友B:
I2C的驱动自己写吧,下面是我写的程序,好好看看datasheet的寄存器,不难的
#include
#include "I2C.h"

请问你有这个的完整c代码么,直接调用MSP430内部的I2C模块进行通信的那种。我遇到点儿问题,想借鉴代码参考一下。谢谢了,下面是我的邮箱地址。033013.zx2@163.com

网友(2014-07-19):
我从其他大神那里找到

网友:
怎么那么眼熟的IC啊

网友:
诶!又是一个伸手党

网友:
IIC速度太慢,你测交流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