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nand的水货发一份k9f1208的nand官方驱动并请教一个问...

楼主(2012-07-29):
被k9f1208搞了快一个星期,是的,我都觉得自己水爆了。
实际上第二天,我就能读写了。但是,发现系统掉电后,再读居然读不到数据!这是不可能的,我后来猜测是自己读函数没写好。
但是,我这个二货居然重写了所有底层的读写函数,结果现在连个渣渣都读不出来。一个星期,搞不定,就此自认水货,虚心讨教。

我使用的芯片是str710,用emi接口加管脚模拟控制信号,接bank3

// 头文件里的

enum flash_control_pin_num{
        CE_PIN = 3,                        /*gpio2,o*/
        WP_PIN = 4,                                /*gpio2,o*/
        CLE_PIN = 5,                        /*gpio2,o*/
        ALE_PIN = 6,                        /*gpio2,o*/
        RB_PIN = 7                                /*gpio2,i*/
};
#define CE        (0x0001 << CE_PIN)
#define WP        (0x0001 << WP_PIN)
#define CLE        (0x0001 << CLE_PIN)
#define ALE        (0x0001 << ALE_PIN)
#define RB        (0x0001 << RB_PIN)

//系统时钟设置。外接16M晶振。
void SystemClockInit(void){

        RCCU_PCLK1Config (RCCU_RCLK_2);

        RCCU_PCLK2Config (RCCU_RCLK_2);

        RCCU_MCLKConfig (RCCU_DEFAULT);

        RCCU_PLL1Config (RCCU_PLL1_Mul_12, RCCU_Div_6) ;

        while(RCCU_FlagStatus(RCCU_PLL1_LOCK) == RESET)
        {
                /* Wait PLL to lock */
        }
        RCCU_RCLKSourceConfig (RCCU_PLL1_Output);
}

// bank3 的地址 NAND_ADDR_BASE = 0x66000000
volatile u8* _BASEADDR = (volatile u8*)NAND_ADDR_BASE;

// 一些控制管脚函数
void Nand_ALE_Active (void)
{
        GPIO_BitWrite(GPIO2, ALE_PIN, 1);
}

void Nand_ALE_noActive (void)
{
        GPIO_BitWrite(GPIO2, ALE_PIN, 0);
}

// io
void Nand_CE_Active (void)
{
        GPIO_BitWrite(GPIO2, CE_PIN, 0);
}

void Nand_CE_noActive (void)
{
        GPIO_BitWrite(GPIO2, CE_PIN, 1);
}

void Nand_WriteProtect (void)
{
                GPIO_BitWrite(GPIO2, WP_PIN, 0);
}

void Nand_WriteUnprotect (void)
{
                GPIO_BitWrite(GPIO2, WP_PIN, 1);
}

//nand初始化函数。
void Nand_Flash_Init(void){

        volatile u16 i = 50;
    EMI_Enable(EMI_BANK3, ENABLE);
    EMI_Config(EMI_BANK3, EMI_SIZE_8, EMI_15_WaitStates);

        GPIO_Config (GPIO2, RB, GPIO_IN_TRI_CMOS);        // RnB
    GPIO_Config (GPIO2, CE, GPIO_AF_PP);                // Chip Selecet
        GPIO_Config (GPIO2, CLE, GPIO_OUT_PP);                 // CLE
        GPIO_Config (GPIO2, ALE, GPIO_OUT_PP);                // ALE
        GPIO_Config (GPIO2, WP, GPIO_OUT_PP);          // WP
        Nand_ALE_noActive();                                                    // Set ALE to 0
        Nand_CE_noActive();                                                                // Set CS3 to 0, Enable
        Nand_WriteUnprotect();
        // Clear the status register
        Nand_WriteCommand(NAND_Reset);
        for(;i < 3;i--)
                ;
        while(!IsFlashBusy());

        while(!(NandReadStausRegister()&(ERROR_READY |!ERROR_PROGRAM_OR_ERASE)));
}

// 写命令函数
void Nand_WriteCommand(u8 cmd){

        *((volatile u8 *)(NAND_ADDR_BASE | NAND_CLE)) = cmd;

}

// 读RB管脚忙标志
u8 IsFlashBusy(void){

    return GPIO_BitRead(GPIO2, RB_PIN);
}
读状态

// 读状态
u8 NandReadStausRegister(void){
    volatile u8 status;

    Nand_CE_Active();

    GPIO_Config(GPIO2, RB_PIN, GPIO_IN_TRI_CMOS);
    Nand_WriteCommand(NAND_ReadStatusReg);

        status= *(u8 *)NAND_ADDR_BASE;

    Nand_CE_noActive();

        return status;

}
读id

// 读芯片id
u16 Nand_ReadInfo(void){
    u8 MakerCode;
        u8 DeviceCode;

        Nand_CE_Active();
        GPIO_Config(GPIO2, RB, GPIO_IN_TRI_CMOS);
        Nand_WriteCommand(NAND_ReadElectSign);                  //send read ID Command  (90h)

        GPIO_Config (GPIO2, ALE, GPIO_OUT_PP);
        Nand_ALE_Active();
        *(u8*)(NAND_ADDR_BASE) = (u8)(0x00);          //                send Address. 1cycle (00h)
        Nand_ALE_noActive();

        MakerCode = *_BASEADDR;
        DeviceCode = *_BASEADDR;

        Nand_CE_noActive();

    return ((MakerCode << 8)| DeviceCode);
}

应该差不多了,现在问题是怎么也读不到芯片id。在nand的初始化函数里,连读状态都读不出来,总是0x00。我试过短接它的数据线到电源,结果还是读回来0x00!
如果有高手指出我问题所在,小弟万谢~~~

官方代码奉上。

我自己的代码,求解。

楼主:
把板子拿给同事读,是可以读得到的。觉得自己真心水爆了。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
你芯片水货吗?还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