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1.1 sp2 与 usb blaster 不兼容问题?

楼主(2012-07-29):
买了个黑金的班子,icore,带stm32f103和cyclone iv,使用配的usb blaster时出现如下问题:
安装完usb blaster驱动后,只要插上usb blaster ,则quartus ii 11.1 sp2 的programmer 相关窗口被卡主,鼠标显示为双漏斗对立,只要 一拔出usb blaster就就可以正常操作programmer 相关窗口了,
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尝试更新驱动,可能相关文件意外损坏

新版本 12 没有此问题

楼主:
应该 不是装驱动的问题,我已经重装的好多遍了,还不行,
后来重装的操作系统 xp  sp2的系统,还不行,
后来又装了操作系统xp  sp3,还不行,
后来又重装了 驱动N遍,还不行,
后来又装了quartus ii sp1的blaster 驱动,还不行,
后来又从黑金 新买了个blaster,还是不行
后来。。。  。。。
还在尝试,
my god,是不是只有我碰到这样的问题,
黑金技术 那边测试就没有问题,我就有,我的电脑是用的 AMD 芯片AMD Athlon(tm) 64*2 Dual core procesor 4000+,据说只有穷人才用amd,而黑金技术用的intel的电脑(难道和这个有关系?), 我用xp sp2 ,xp sp3操作系统 都试验过了,都不行,
这两天一直搞这个了,一直不行,两眼冒金星,请告诉我上帝在哪里,

楼上  和12.0配套使用的usb blaster是哪个公司做的?11.1 sp2的 blaster和12.0的blaster是通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 不是装驱动的问题,我已经重装的好多遍了,还不行,
后来重装的操作系统 xp  sp2的系统,还不行,
后 ...

我说的是驱动,不过还真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是否用了USB延长线?

网友:
单独安装编程软件即可解决!

网友:
我的暂时没出现不兼容的问题!

楼主:
参考xivisi建议,改用12.0了,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