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远程如何配置,求思路介绍

楼主(2012-07-29):
我现在有这样一种情况,我用的是嵌入式系统+GPRS模块,我是拨号到网络上,这个时候怎么保证我能收到远端的信息呢?这个时候发短信应该是没用的吧?!通常远程配置一般是配置什么样的参数呢?

网友A:
DTU发送数据至终端,需要的时候发送数据,不需要的时候发心跳包

网友:
先要在本地配置好是可以用选择程的方式配置的,然后通过网络通信进行配置!

网友:
知道对方IP,通过tcp协议传送信息。

网友:
1  SMS  --修改IP  PORT 或其它的参数
2 TCP/IP --这个要事先进行本地配置的.
现在主要就这两个吧.

网友B:
远程配置短信是比较可靠的,可以当做备用通道;如果gprs与服务器通信正常,则使用tcp配置即可;如果不在线,则用短信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U发送数据至终端,需要的时候发送数据,不需要的时候发心跳包

这期间服务器调了咋办?!如果动态域名解析,比如说说花生壳,花生壳不好使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程配置短信是比较可靠的,可以当做备用通道;如果gprs与服务器通信正常,则使用tcp配置即可;如果不在线 ...

短信配置,也对啊,谢谢!

网友:
我们的DTU200 已及GU900D DTU模块可以支持短信的远程配置包括(IP,PORT, 波特率参数等),可以支持短信远程状态查询、重启。

另外,还支持我们特有的技术:TCP AT,意思就是可以远程执行AT指令。我们有自己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