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四轴飞行器的制作

楼主(2012-07-29):
四轴飞行器的制作需要哪些元器件啊?希望能具体点。求大神指导啊!我是菜鸟新人。

网友A:
是完全自制还是买部件组装啊?

网友:
最簡單的自制盲是用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完全自制还是买部件组装啊?

是完全自制,焊接,部分模块买现成的,比如GPS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完全自制,焊接,部分模块买现成的,比如GPS模块

我接触了也不长,1.无刷控制,就是电调。翻翻老帖,很多的,最好是转化成自己的  2.姿态检测,陀螺仪+加速度计+磁罗盘,陀螺的高速响应加另外两个的矫正。3.遥控部分,当然要是自动控制就没了,不过这个要求高了   我觉得理论性的东西偏多,最好一个个攻破,这样下来就知道要哪些元件啦,要么先做电调,要么先做姿态检测或者其他的,慢慢来,我现在在做电调,真想做下去的话多联系啊!人多好办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了也不长,1.无刷控制,就是电调。翻翻老帖,很多的,最好是转化成自己的  2.姿态检测,陀螺仪+加 ...

嗯,谢了。那我就一步一步来

网友:
我一开始就想完全DIY一个四轴,结果是困难重重,买了不少器件,花了不少钱,也没有弄好
现在决定先买个飞控板,先组装出来,这样容易的多了,想把它飞起来,在慢慢研究,之后再DIY

楼主(2012-09-08):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了也不长,1.无刷控制,就是电调。翻翻老帖,很多的,最好是转化成自己的  2.姿态检测,陀螺仪+加 ...

你好,想请教你几个四轴飞行器的问题。就是关于四轴飞行器如何起飞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想请教你几个四轴飞行器的问题。就是关于四轴飞行器如何起飞的问题 ...

起飞???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啥意思啊

就是四轴飞行器如何让它平稳的飞起来,姿态的调整方面的算法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的电机、电调问题,有时候用写的程序能够驱动,但有时候电机就是没有反应。得用函数信号发生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啥意思啊

还有就是算法问题,很头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算法问题,很头大啊。

你都上电机了难道姿态解算那部分还没全弄明白还是电调那部分没弄明白呢?看你回复说平稳起飞,是不是电机PID控制那部分没弄好啊?如果连姿态解算还没搞出来的话建议先别上电机,你说有时候电机无法启动应该是电调问题吧,如果买的成品电调就是你程序问题了,不过成品电调是PPM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上电机了难道姿态解算那部分还没全弄明白还是电调那部分没弄明白呢?看你回复说平稳起飞,是不是电机 ...

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好飞行器,就是把电机、电调、尾管固定来测试下,电调不是自己做的,是买电机一起买的,每次用写的程序来驱动电机,就是不转,用函数信号发生器,改变几下参数就会转起来,试着从函数信号发生器改变参数上在程序也修改,但结果还是不行,所以现在一直在调试怎么用程序让电机转起来,我们用的电机是新西达的,电调好像是配套买的,老郁闷了现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好飞行器,就是把电机、电调、尾管固定来测试下,电调不是自己做的,是买电机一起买的, ...

电调启动有注意吗。一上电要最低油门,等响完才可以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启动有注意吗。一上电要最低油门,等响完才可以加的。

启动的时候注意了低油门,也注意了各种‘嘀’的声音,程序下到板子上,电机响声到了预备的时候,然后又循环前面的响声了,转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启动的时候注意了低油门,也注意了各种‘嘀’的声音,程序下到板子上,电机响声到了预备的时候,然后又循 ...

电调和飞控是否分开供电?
如果是,电调试试重新上电。
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和飞控是否分开供电?
如果是,电调试试重新上电。
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

嗯,是的。继续摸索

网友:
我建议的顺序:
1. 买个单片机板子,熟悉编程环境
2. 买个imu板子,熟悉传感器数据采集
3. 写姿态算法
4. 买电调.电机.遥控设备
5. 写飞控算法

强烈建议:先用成品电路,等你对整个理论、算法、软件实现搞清楚了,在考虑自己打板子。

网友C:
哦对了,还有机架可以买成品的才几十块钱,自己做重量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对了,还有机架可以买成品的才几十块钱,自己做重量不好控制。

机架是买的成品的,没有自己DIY一个。经过我们的不断坚持摸索,自己写的程序下到STM32开发板上终于可以驱动电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架是买的成品的,没有自己DIY一个。经过我们的不断坚持摸索,自己写的程序下到STM32开发板上终于可以驱 ...

你们是个team啊,呵呵。祝你成功。我刚做完姿态解算,遥控器ppm数据采集,正准备上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个team啊,呵呵。祝你成功。我刚做完姿态解算,遥控器ppm数据采集,正准备上电机了。 ...

呵呵,就是三五个人想做个出来,分工合作嘛,到时候后面可能又会请教一下你姿态算法方面的问题哦。祝你也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