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LP521-1和6N137这两种光耦的区别

楼主(2012-07-29):
求教TLP521-1和6N137这两种光耦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 度!

就是速度问题吗?

网友:
速度差别相当大, 价格差别也相当大

网友B:
要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速度 TLP521  几十kHz      6N137  10Mbit/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速度 TLP521  几十kHz      6N137  10Mbit/s

10Mbit/s?
这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Mbit/s?
这单位。。

10Mbit/s   数据传输速率   我也不知道等效为10MHz还是20MHz频率

网友:
看datasheet不就得了吗

电气原理上 最大区别在于频率响应 也就是速度
实物上 封装也不一样 价格也不一样

网友D:
速度,而且,现在521也不太好买了,已经用其他的替代了......

网友:
TLP521的响应速度不高,只可传输30~50KHZ的信号
高频(20K~1MHz)可以用6N137驱动

网友E(2013-07-24):
引用 网友D:
速度,而且,现在521也不太好买了,已经用其他的替代了......

请问用什么代替啊,P521是非线性的光耦,用于开关信号。

网友(2013-09-11):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什么代替啊,P521是非线性的光耦,用于开关信号。

也想知道用啥型号代替了???

网友:
521稳定传输也就20k,精心调整电流我做到过略微超过40k,但是实际电路绝对不敢这么用,量产这么做肯定出来一大堆废品。

网友:
推荐磁耦

网友:
521的代替品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