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VGA美女咋的了(在线等)

楼主(2012-07-29):
为什么会出先这个问题,脸上的杂色~?sdram还是vga控制?请高手指教啊~

我说一下流程  从串口下载 (24bit色)160*160 图片  数据到sdram  然后从sdram到fifo然后显示。原理很简单~

网友A:
图片旁边全是乱七八糟的图像,sdram首先清零那些你要读取的那些地址数据,全部给予0.
脸上杂色,可能是sdram的没有读取串口的数据,或者fifo被读空了。

网友B:
咱面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旁边全是乱七八糟的图像,sdram首先清零那些你要读取的那些地址数据,全部给予0.
脸上杂色,可能是sdra ...

恩,sdram的图像图区我没有清零。有可能是fifo空了的问题,这个咋解决呢?我在调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sdram的图像图区我没有清零。有可能是fifo空了的问题,这个咋解决呢?我在调试一下~ ...

你先把串口的数据写完成,然后一直读sdram。sdram需要自我刷新,占用多少个周期,所以fifo的最小的深度要大于这个在刷新的时间内,一般情况乘以2方式。
如果你还不能保证,你乘以3,4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串口的数据写完成,然后一直读sdram。sdram需要自我刷新,占用多少个周期,所以fifo的最小的深度要 ...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面熟啊

哈哈,哪里见过?

网友C:
确定不是精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不是精斑?

你太邪恶了~

网友D:
我也学过FPGA 但你这 SDRAM \ FIFO(先进先出)是哪个部分了?我只学过vhdl verilog 编程额  你这个是对FPGA的内部结构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学过FPGA 但你这 SDRAM \ FIFO(先进先出)是哪个部分了?我只学过vhdl verilog 编程额  你这个是对FPGA ...

哈哈,你猜~

网友(2012-09-04):
引用 楼主:
哈哈,你猜~

哈哈 在前一阶段 我知道了,看来我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