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的SHT10代码

楼主(2012-07-29):
在家里自己用的,测温度和湿度,一直在用,感觉还挺精确,这款传感器低功耗,可以用在很多实际场合,只是价格上贵了一点。
也看到论坛里有一些爱好者在讨论shtxx传感器。
故把很久之前调试成功的代码给大家分享下,用的51单片机,能换做其他单片机的朋友们,你们调试成功后也分享出来吧。
温湿度传感器的SHT10代码如下:
~~~~~~~~~~~~~~~~~~~~~~~~~~~~~~~~~~~~~~~
功能说明:SHT10与上位机(串口调试助手)的温湿度显示KeilC程序
微处理器:STC89C52
编译环境:Keil uVision V4
作    者:Ding
~~~~~~~~~~~~~~~~~~~~~~~~~~~~~~~~~~~~~~~

;*************************************************************/
#include <reg52.h>   //Microcontroller specific library, e.g. port definitions
#include <intrins.h> //Keil library (is used for _nop()_ operation)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定义接口******************
   P2.6------SCK     (SHT10)
   P2.7------DATA    (SHT10)
*****************************************/
sbit SCK  = P2^6;      //定义通讯时钟端口
sbit DATA = P2^7;      //定义通讯数据端口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i;           //定义了两个共用体
  float f;
} value;
enum {TEMP,HUMI};                //枚举测量温度或湿度
#define noACK 0             //用于判断是否结束通讯
#define ACK   1             //结束数据传输
                            //adr  command  r/w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定义函数****************/
void s_transstart(void);               //启动传输函数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连接复位函数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SHT10写函数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SHT10读函数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测量温湿度函数
void calc_sht1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温湿度补偿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h,float t);    //计算露点
//char s_softreset(void);
//char s_read_statusreg(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char s_write_statusreg(unsigned char *p_value);
/*--------------------------------------
;模块名称:s_write_byte();
;功    能:SHT10写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12.04.10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writes a byte on the Sensibus and checks the acknowledg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if (i & value) DATA=1;          //masking value with i , write to SENSI-BUS
    else DATA=0;
    SCK=1;                          //clk for SENSI-BUS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
  DATA=1;                           //release DATA-line
  SCK=1;                            //clk #9 for ack
  error=DATA;                       //check ack (DATA will be pulled down by SHT11)
  SCK=0;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acknowledge
}
/*--------------------------------------
;模块名称:s_read_byte();
;功    能:SHT10读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12.04.10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release DATA-line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SCK=1;                          //clk for SENSI-BUS
    if (DATA) val=(val | i);        //read bit
    SCK=0;
  }
  DATA=!ack;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Line
  SCK=1;                            //clk #9 for ack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DATA=1;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val;
}
/*--------------------------------------
;模块名称:s_transstart();
;功    能:启动传输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12.04.10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
;模块名称:s_connectionreset();
;功    能:连接复位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12.04.10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for(i=0;i<9;i++)                  //9 SCK cycles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
/*
//----------------------------------------------------------------------------------
char s_softreset(void)
//----------------------------------------------------------------------------------
// resets the sensor by a softrese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reset communication
  error+=s_write_byte(RESET);       //send RESET-command to sensor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char s_read_statusreg(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
// read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R); //send command to sensor
  *p_value=s_read_byte(ACK);        //read status register (8-bit)
  *p_checksum=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8-bit)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char s_write_statusreg(unsigned char *p_value)
//----------------------------------------------------------------------------------
// write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W);//send command to sensor
  error+=s_write_byte(*p_value);    //send value of status register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
;模块名称:s_measure();
;功    能:测量温湿度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12.04.10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makes a measurement (humidity/temperature) with checksum
{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switch(mode){                     //send command to sensor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case HUMI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default     : break;
  }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if(DATA) error+=1;                // or timeout (~2 sec.) is reached
  * (p_value)=s_read_byte(ACK);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p_value+1) =s_read_byte(ACK);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return error;
}
/*--------------------------------------
;模块名称:init_uart();
;功    能:串口初始化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12.04.10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init_uart()
//9600 bps @ 11.059 MHz
{SCON  = 0x52;
TMOD  = 0x20;
TCON  = 0x69;
TH1   = 0xfd;
}
/*--------------------------------------
;模块名称:calc_sht10();
;功    能:温湿度补偿函数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12.04.10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void calc_sth11(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calculates temperature [℃] and humidity [%RH]
// input :  humi [Ticks] (12 bit)
//          temp [Ticks] (14 bit)
// output:  humi [%RH]
//          temp [℃]
{ const float C1=-4.0;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C2=+0.0405;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T1=+0.01;             // for 14 Bit @ 5V
  const float T2=+0.00008;           // for 14 Bit @ 5V

  float rh=*p_humidity;             // rh:      Humidity [Ticks] 12 Bit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Temperature [Ticks] 14 Bit
  float rh_lin;                     // rh_lin:  Humidity linear
  float rh_true;                    // rh_true: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float t_C;                        // t_C   :  Temperature [℃]

  t_C=t*0.01 - 40;                  //calc. temperature from ticks to [℃]
  rh_lin=C3*rh*rh + C2*rh + C1;     //calc. humidity from ticks to [%RH]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calc.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RH]
  if(rh_true>100)rh_true=100;       //cut if the value is outside of
  if(rh_true<0.1)rh_true=0.1;       //the physical possible range

  *p_temperature=t_C;               //return temperature [℃]
  *p_humidity=rh_true;              //return humidity[%RH]
}
/*--------------------------------------
;模块名称:calc_dewpoint();
;功    能:露点,空气湿度达到饱和时的温度
;占用资源:--
;参数说明:--
;创建日期:2012.04.10
;版    本:FV1.0(函数版本Function Version)
;修改日期:--
;修改说明:--
;-------------------------------------*/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h,float t)
// calculates dew point
// input:   humidity [%RH], temperature [℃]
// output:  dew point [℃]
{ float logEx,dew_point;
  logEx=0.66077+7.5*t/(237.3+t)+(log10(h)-2);
  dew_point = (logEx - 0.66077)*237.3/(0.66077+7.5-logEx);
  return dew_point;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sample program that shows how to use SHT11 functions
// 1. connection reset
// 2. measure humidity [ticks](12 bit) and temperature [ticks](14 bit)
// 3. calculate humidity [%RH] and temperature [℃]
// 4. calculate dew point [℃]
// 5. print temperature, humidity, dew point

{ value humi_val,temp_val;
  float dew_point;
  unsigned char error,checksum;
  unsigned int i;
  init_uart(); //串口初始化
  s_connectionreset();
  while(1)
  { error=0;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humi_val.i,&checksum,HUMI);  //measure humidity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temp_val.i,&checksum,TEMP);  //measure temperature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in case of an error: connection reset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calc_sth11(&humi_val.f,&temp_val.f);            //calculate humidity, temperature
      dew_point=calc_dewpoint(humi_val.f,temp_val.f); //calculate dew point
      printf("Temp:%5.1f℃ Humi:%5.1f%% Dew point:%5.1f℃\n",temp_val.f,humi_val.f,dew_point);
    }
    //----------wait approx. 0.8s to avoid heating up SHTxx------------------------------
    for (i=0;i<40000;i++);     //(be sure that the compiler doesn't eliminate this line!)
    //-----------------------------------------------------------------------------------
  }
}

网友A:
我用此代码在串口助手上还是没有显示温湿度,不知道是啥问题,我用的是开发板,硬件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此代码在串口助手上还是没有显示温湿度,不知道是啥问题,我用的是开发板,硬件应该没问题 ...

接口定义改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口定义改了吗

时钟和数据的接口定义我改了,给串口助手显示,只要定义串口初始化就可以了吗?程序下载完,再打开串口助手的COM口吧,选择波特率9600,串口助手应该就会自动显示采集的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和数据的接口定义我改了,给串口助手显示,只要定义串口初始化就可以了吗?程序下载完,再打开串口助 ...

回家后,我把整个Keil工程传给你,你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家后,我把整个Keil工程传给你,你再试一下。

谢谢dingshidong214   我用此程序串口显示出来数据不对,有乱码,我用1602读出它采集出来的原始值也是-38.7C,打印出也是,不知道是不是算法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家后,我把整个Keil工程传给你,你再试一下。

问题基本解决,我板子上是12M  乱码问题换了个11.0592就好了,还有SHT15那个小板上有两个电阻,我照管网改了下,只是数据线接10K到VCC,显示也正常了  再次感谢dingshidong214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基本解决,我板子上是12M  乱码问题换了个11.0592就好了,还有SHT15那个小板上有两个电阻,我照管网 ...

不客气,祝贺祝贺。。。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 好东西。

呵呵,我也看到你在我另外一个帖子的回复,我同样也回复你了。有问题可以多多交流,只有交流才能进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也看到你在我另外一个帖子的回复,我同样也回复你了。有问题可以多多交流,只有交流才能进步~~{: ...

你好,采集出温度或者湿度值,是数字形式的,我看一个中文资料上采集湿度值是2353,怎么计算出湿度值(不含温度补偿)是75.79%,这是怎么来的?
按我的想法是2353*0.03=70.59才对啊

网友D:
LZ买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采集出温度或者湿度值,是数字形式的,我看一个中文资料上采集湿度值是2353,怎么计算出湿度值(不含温 ...

不好意思才看到。显然不是的,手册上有计算公式的。http://www.sensirion.com.cn/prod ... tasheet_SHT1xV5.pdf   第八页  “信号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买的多少钱?

sht10   27元一只   sht20  35元一只

网友E:
%5.1f%%   输出里的这是什么意思,还要算一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5.1f%%   输出里的这是什么意思,还要算一次吗?

不是啊,这就是标准的输入输出,是在#include <stdio.h>这个库文件里定义的.
c语言printf()输出格式是不是不太了解呀。
我这么说你就清楚了,输出湿度的RH的单位“%”,用printf表达就是printf("%%")
%f表示是浮点数,float和double。
因为湿度的测量范围最大是100.0%,所以上面的程序应该改为%f4.1%%,4位数字,一位小数。

网友E:
这次丢大了,这个在学校用过出来了很少用到一时没想起,温度湿度测量已经搞定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次丢大了,这个在学校用过出来了很少用到一时没想起,温度湿度测量已经搞定了,谢谢哈! ...

不客气,代码里面的细节也可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rk!!顶一下

俺也顶一下  之前还发过sht2X的帖子  欢迎交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9904-1-1.html

网友G(2012-10-16):
学习一下,激发我们自身的潜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一下,激发我们自身的潜能!

这个简单,不牵扯到潜能的问题,呵呵。

网友G:
请问:我淘的HT##温湿度传感器为何为三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我淘的HT##温湿度传感器为何为三芯的?

HT## 是什么公司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
记错了!是DHT##,以下是今天找到的资料

网友H:
总感觉SHT像是Shit的缩写,虽然我也买了,早就想试试,但是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感觉SHT像是Shit的缩写,虽然我也买了,早就想试试,但是还没用过……

尽然买了那就抓紧时间试试吧,在哪买的?多少money?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尽然买了那就抓紧时间试试吧,在哪买的?多少money?

taobao买的,大概不到30一个

网友C(2013-03-18):
楼主,我遇到个问题,在70度内没问题,在75-80度,突然就没有数据输出了,线长3米屏蔽线,在常温升到故障温度用了4小时,有遇到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taobao买的,大概不到30一个

一盘大概是2K,能做到2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遇到个问题,在70度内没问题,在75-80度,突然就没有数据输出了,线长3米屏蔽线,在常温升到故障温度用了 ...

我测试的都是室温,最高无份四十多度,最低无份零下20度,看应用环境。
顺便问了,你的芯片来源正规吗,我不得不说市面上有假货的[翻新,散新,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感觉SHT像是Shit的缩写,虽然我也买了,早就想试试,但是还没用过……

你的想象力很Yellow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想象力很Yellow

SHT看成SHIT就像看FSK的调制总感觉和FUCK差不多……

英文是看收尾字母和长度,凭感觉读的,中文则是看形状

网友I:
湿度计传感器的一般寿命多少?这个和温度传感器不同,恶劣、潮湿、粉尘、环境下,多久就要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湿度计传感器的一般寿命多少?这个和温度传感器不同,恶劣、潮湿、粉尘、环境下,多久就要换掉?,,, ...

这款传感器在室外使用,如果防水防尘防紫外线做好的话,要以年为单位,几年应该不成问题的。

网友(2013-05-10):
你好
,我用SHT11在长时间工作在90度,几天就坏了,采集出来值是103,不知道怎么回事,楼主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2013-07-13):
thanks for you sha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基本解决,我板子上是12M  乱码问题换了个11.0592就好了,还有SHT15那个小板上有两个电阻,我照管网 ...

你好 麻烦请问下  这个官网上改哪两个电阻呢 ?我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家后,我把整个Keil工程传给你,你再试一下。

你好 麻烦您这个keil工程可以传我一下么 我遇到了和 @JAY 一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3-09-12):
收藏了,刚看到这个,准备用一下

网友:
您好,请问我测出的温度值425c,该怎么换算呢?

网友(2014-03-16):
楼主你好,我用你的程序,也出现数据显示异常。而且只要我修改你的引脚定义,串口上就无法显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基本解决,我板子上是12M  乱码问题换了个11.0592就好了,还有SHT15那个小板上有两个电阻,我照管网 ...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我的问题跟你的很像,可以讨论一下么?

网友:
我这个错误数据,最要命的是只跟引脚有关联。。。。数据端必须接P27,是终端必须接P26。。。。。况且P27还不是上来电阻脚........

网友(2014-06-18):
回头我也做一个  参考下楼主设计

网友(2014-08-20):
芯片就是有点贵。其它都还好哦。。。。

网友J:
温湿度 传感器 经常用

网友: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我的问题跟你的很像,可以讨论一下么?

网友:
问题还是没解决,DATA上加了10K的上拉电阻,也是不行,但这个电阻加与不加是有区别,求帮忙

网友K(2014-09-28):
sht10怎样让其进入休眠模式呢?程序代码咋写啊,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K:
sht10怎样让其进入休眠模式呢?程序代码咋写啊,求指教!!!

既然不采集 还不如直接切断传感器的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不采集 还不如直接切断传感器的供电

要采集数据,只是在从休眠模式唤醒的时候才采集数据

网友(2015-05-15):
楼主用过STM8S调试过吗,我用STM8S208读不出数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正在用,必须马克

网友(2015-09-24):
楼主,看了你的帖子 ,我马上注册了一个号,我想让你给我看看代码 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
我确实是一款很牛的传感器,先收了

网友:
确实是一款很牛的传感器,先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代码里面的细节也可以交流

楼主好,最近使用SHT10遇到问题,不知道能否请教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温湿度 传感器 经常用

大神好,最近使用SHT10遇到数据读不出来的问题,能不能指点一二,谢谢大神了

网友:
用的是IIC?

网友(2015-12-02):
时过这么久了,楼主的这个代码串口中断在哪里?不需要设置?我只拿到一个"T",而且是开关MCU的情况下。

网友:
前段时间做一个给设备冷却的项目用到温湿度传感器,申请了sht20的样片(2个)
结果项目上没有用。
但是 我另一个项目上倒是用到了smbus,我也实现了硬件smbus的程序
下面就贴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由于项目的程序有协议不能贴上,下面是我单独测试smbus时的程序,可能有点乱)
至于大家自己用的时候 自己再修改哈

网友:
sht10 得二三十元 一片

网友(2016-05-07):
sht10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