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边所说的DAC和我们一般用的数模转换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2-07-30):
RT。。。。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告诉我做爱和make love 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告诉我做爱和make love 有什么差别?!

额好吧。。。。。。了解

网友:
音频领域的DAC跟通用DAC略有差别
例如音频领域的DAC常见为24bit 低速

网友:
精度差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