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PCB的走线任意角度呢?

楼主(2012-07-30):
怎样让PCB的走线任意角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space

不行啊···试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试过了。

不知道原因出现在哪儿····

网友B:
你都没说用的是什么pcb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没说用的是什么pcb软件

DXP,altium。还有我想问一下,怎样在PCB中挖个长方形的空。

网友C:
要把输入法转换成英文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把输入法转换成英文状态。

我不知道按哪些键······现在的问题是在PCB上挖长方形的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按哪些键······现在的问题是在PCB上挖长方形的孔········

走线任意角度  在英文状态下  按shift+空格
在PCB上挖孔  http://www.amobbs.com/thread-349821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线任意角度  在英文状态下  按shift+空格
在PCB上挖孔  http://www.amobbs.com/thread-3498212-1-1.htm ...

谢谢,那个挖空的说法不一啊,你一般是怎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