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试一个浮地差分小信号

楼主(2012-07-30):
测量一个信号为1MHz,10mv左右的浮地差分信号,如何用示波器进行测量?

我的是数字示波器,鼎阳的CML。直接用夹子和探头夹的话,实验板会报警并且输出终止。如果不用夹子的话测不了,与鼎阳的技术支持联系过,才知道数字示波器的夹子都是连的示波器地线。

对方给出3种办法:

第一种是将电源线地线断了,这样可以用夹子和探头进行测量。但是这样测小信号影响很大。

第二种是用2个探头分别测试2个点,然后用示波器里面的减法计算。

第三种是用低压差分探头。

试过第一种确实干扰太大,第二种可以观察的到波形,但是已经看不到信号附带的噪声(我需要看这个),我估计是因为减法被减了。第三种还没试,因为要买探头,所以请教各位坛友看其他是否还有别的手段去测量。

网友:
用运放搭一个差分放大电路试试

网友A:
资料上推荐观察CAN总线(一种差分总线)波形时采用第二种

我建议用第二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上推荐观察CAN总线(一种差分总线)波形时采用第二种

我建议用第二种 ...

发现很多差分探头都比示波器要贵,还是用减法吧

网友:
示波器前端用隔离变压器,用接地探针替代接地夹线

楼主:
前端用隔离变压器?应该是后端才对吧,供电那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端用隔离变压器?应该是后端才对吧,供电那一块

呵呵,不好意思没说完全,是说示波器供电前端220V

网友:
这几个方法非常值得参考,示波器的话我认为不接地线可以测到50毫伏以上的差分信号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
可靠的办法是第三个......

网友:
LZ,那个共模电压是多少V来的. 如果共模电压大,估计是用差分探头比较合适.或者干脆自己搭的差分放大器,当然了一定要注意共模抑制比的问题,因为你这里的差模信号小,那只能要求共模抑制比高才能满足对差模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
我用泰克的
不接地去测量浮地信号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