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系统电源受干扰,怎么解决,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12-07-30):
是这样的情况,一块FPGA的板子,由12V开关电源供电,板上由一颗DC-DC芯片生成3.3V电压,由LDO生成1.2V内核电压,当在附近插拨电烙铁时,FPGA里的寄存器值居然会被干扰到变化,从而导致系统工作不正常,用示波器测量电源发现,插拨电烙铁时,电源上有Vpp为2V左右的尖峰出现,试着加了钽电容,没有效果,最奇怪的是,将示波器的地和输入接到一起,然后再接到板子的地上,插拨电烙烙铁时电源上依然有尖峰。请问各路高手,这个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将示波器的输入与地短接,然后再接到系统的地上而,依然有干扰进来,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先换12V电源试试 例如拿个ATX电源试试

网友A:
貌似烙铁跟12V开关点源都有问题, 一个产生干扰, 一个不能抗干扰

网友B:
板子抗干扰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烙铁跟12V开关点源都有问题, 一个产生干扰, 一个不能抗干扰

是这样的电烙铁,干扰好大,插拨的时候USB都叮咚叮咚响,离的近的话鼠标都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抗干扰加强

这个我也知道,关键是怎么增强抗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电烙铁,干扰好大,插拨的时候USB都叮咚叮咚响,离的近的话鼠标都失灵

我宿舍也有一把调温"黄花"

网友:
可控硅调功率的,会对电网产生一定的影响。估计还与插座线长有关。
但是不能对电网有什么要求,楼主使用的12V开关电源绝对有问题。

网友:
1、在电源输入端串联电感抑制浪涌电流。
2、换一个电源。

网友C:
电源线输入端搞些磁环套起来看看能不能去掉尖峰,烙铁的干扰确实很大,焊台都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输入端搞些磁环套起来看看能不能去掉尖峰,烙铁的干扰确实很大,焊台都有呢 ...

你好,板子的输入接口是LVDS,在输入的连接线上套个磁环确实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这样会增加成本,假如从电路上解决的话,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试在在输入的电源线上接了个电感,但是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板子的输入接口是LVDS,在输入的连接线上套个磁环确实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这样会增加成本,假如从电 ...

直流电源输入端加TVS管看看

网友C:
将TVS二极管放置在信号线及接地间,能避免数据及控制总线受到不必要的噪音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TVS二极管放置在信号线及接地间,能避免数据及控制总线受到不必要的噪音影响。 ...

非常感谢,我的板子输入的是差分信号,请问TVS管要怎么放呢,我之前没用过这种器件,假如只放在电源和地之间的话,能起到作用吗?

网友:
TVS管有双向的~不过漏电流可能会比较大,不适合精密的模拟信号的保护。可以先试试在+12电源上放一个TVS管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原则上说,你这是调试系统的问题,把示波器、电源、板子的大地接好就没事了。
另外装机后一般也不会有事

网友:
加扼流环啊,防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