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的bank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12-07-30):
难道不是只代表I/O口的位置么?为什么老板会跟我说同一功能的模块最好放在一个bank里...?说是bank之间的连接不是无限多的,bank内部可以任意连线。
我的理解是把同一模块的输入/输出引脚放在一个bank里,这样就根本是PCB工程师要注意的,而不是码农的事了……

网友:
不同bank的IO电压可以不同

网友:
一方面是IO,另一方面是时钟资源, 至于内部Fabric是否区分bank, 倒没有注意, 可以用planahead查看下

网友A:
主要是  布线资源(可以理解为导线) 有限

比如一个BANK内有 1W个门(仅举例),要实现任意互联需要根线,如果两个BANK之间任意门全连接的线就更多了,受限芯片面积,贵金属等成本,折合性能,最终做成BANK内布线资源丰富,bank之间布线资源较少,全局布线资源很少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  布线资源(可以理解为导线) 有限

比如一个BANK内有 1W个门(仅举例),要实现任意互联需要根线, ...

要注意不要把模块放到不同bank中应该主要是绑定管脚的时候一个模块不要用不同bank的IO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注意不要把模块放到不同bank中应该主要是绑定管脚的时候一个模块不要用不同bank的IO口? ...

对速度 和占用资源要求不高 是可以的,布线资源少,不代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速度 和占用资源要求不高 是可以的,布线资源少,不代表没有

呃……还是没懂
注意bank之间的连线不要过多,这个在软件上到底要干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