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光源跟踪的问题

楼主(2012-07-30):
最近在做点光源追踪的那个,到底用光敏电阻好还是用光敏三极管好啊~~受环境光照的影响好大~已经弄了遮光筒了,遮光筒太长,如果光源移动快点就跟不上了,如果太短,受干扰严重,而且好难调啊。还有就是光敏元件的分布问题,怎么实现完全背光到跟踪,大家一起讨论讨论,想把这个架在小车上,实现小车循迹过程追光,或者小车跟着光源走~~~

网友A:
你是不是也是在准备TI大赛啊?我现在做的和你的差不多是“坦克打靶”,你们有语音播报模块吗?

网友B:
参考光电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也是在准备TI大赛啊?我现在做的和你的差不多是“坦克打靶”,你们有语音播报模块吗? ...

是的啊~~我们也是在做那个坦克打靶~~不过没有语音模块。我看官网没说有语音模块呢,,就没有买了,之前没用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光电鼠标

好的~~谢谢。现在用了光敏三极管~~效果不错,可达3米。

网友:
肯定用光敏三极管啊!对光线很敏感的!主要看你怎么放置三极管,以及套筒的长度 角度问题,还有 一天各个时间段光强都不一样

网友C:
用摄像头采集吧

网友D:
这个题目的用摄像头吧,图像处理
炮台这样瞄准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题目的用摄像头吧,图像处理
炮台这样瞄准杷??

用的是MSP430,数据处理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摄像头采集吧

用的是MSP430,数据处理不过来~

网友E:
LZ换光敏三极管 动态特性好不

网友F:
可以黑白的 摄像头芯片  这样定位较好  如果只有单个感光点  只能根据强弱判断

甚至类似于 四象限 PSD 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换光敏三极管 动态特性好不

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黑白的 摄像头芯片  这样定位较好  如果只有单个感光点  只能根据强弱判断

甚至类似于 四象限 PSD 也 ...

嗯~多谢指点。但要用msp430单片机,摄像头数据采集很吃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挺好的~

能给个参考的图不,430AD采回来的是什么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给个参考的图不,430AD采回来的是什么值呢

话说。。。没啥图啊。采集回来的是光敏三极管放大后的模拟信号。再AD转换,数字滤波下

网友G:
兄弟,你用的哪个型号的?用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用的哪个型号的?用了几个》

3DU33,用了五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多谢指点。但要用msp430单片机,摄像头数据采集很吃力

用带FIFO的摄像头,可以很容易采集数据,并显示在TFT屏上面!

网友H:
你硬件电路的驱动芯片是ULN2003,还是L298?你有没有加了PID算法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硬件电路的驱动芯片是ULN2003,还是L298?你有没有加了PID算法部分?

用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没有加PID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没有加PID的

没有加PID算法,系统应该不是很稳定吧,抖动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加PID算法,系统应该不是很稳定吧,抖动大不大?

转速大了就挺抖的~~转速慢的话挺平稳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转速大了就挺抖的~~转速慢的话挺平稳的

你课题应该做完了吧,还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你的联系方式可以留个吗?

网友I:
我也想要个联系方式 qq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课题应该做完了吧,还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你的联系方式可以留个吗?

请教不敢当啊。交流交流吧。qq582044626,可能需要验证,不行的话我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要个联系方式 qq号吧

我加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