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龙U-EC6电脑不识别目标板求助。

楼主(2012-07-30):
新华龙U-EC6可用原厂flash下载到单片机。用IDE仿真时提示That power value was not read from the Firmwara.用复位软件复位也是这个提示。
但是有的电脑好用,新电脑不好用。目标板电源连到U-EC6没问题。 那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不清楚了 去新华龙网站下个最新 原厂IDE 试试

用keil的话 也得下个最新的 驱动吧 新华龙网站上也有

我用都是 USB DEBUG ADAPETR  貌似目标电源线连不连都没有关系 光接c2 2根线 一根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A:
又找到一个在用U-EC6的!好好!

一起学习!

楼主:
keil连上了,不用新华龙的IDE.

网友:
没搞明白!那你是用什么IDE呀?!

楼主:
用keil连接U-ec6.

网友(2013-11-07):
引用 网友A:
又找到一个在用U-EC6的!好好!

一起学习!

U-EC6我们店有在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762197936&

网友:
有一个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