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sonix 仿真器,买过的说说!

楼主(2012-07-30):
如题
刚接触sonix 芯片,不太了解。

网友A:
Plus II仿真器 大几百块

网友:
一块块的转接板,真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us II仿真器 大几百块

哪买哦~~~

网友:
淘宝上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买哦~~~

我有方式可以帮你买,原厂拿货的...

网友B:
sonix 的仿真器不是SX-KEY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nix 的仿真器不是SX-KEY么?

分4bit和8bit,还有32bit,DSP
我只用过8bit的,叫SN8PICE 2K Plus II

网友:
有没有二手的 Sonix 整套开发工具,能支持 SN802714SG 这颗料 的仿真和烧录? Q我下:20831589,诚信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4bit和8bit,还有32bit,DSP
我只用过8bit的,叫SN8PICE 2K Plus II

我用也是8位的给弄一件价格多少?

网友D:
SN8PICE 2K Plus II
这个好像要850元,我公司买的,烧录器要350元!我偷看这个价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N8PICE 2K Plus II
这个好像要850元,我公司买的,烧录器要350元!我偷看这个价格的, ...

兄弟,再偷看下在哪买?

网友:
我有一个是SX28AC/DP的,不知道SX-KEY是不是它对应的仿真器。这个用什么软件开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再偷看下在哪买?

850可以搞到,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再偷看下在哪买?

误会了,我们是向代理那边买的,代理那边寄过来的时候,带有单据了,我只是偷看了上面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0可以搞到,没问题!

850 原装的可以搞到。那帮忙弄一件,给个联系方式,或都联系我  lvd2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