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个12v容量4.5ah左右的铅酸蓄电池厂家,用在UPS...

楼主(2012-07-30):
请各位推荐一个12v容量4.5ah左右的铅酸蓄电池厂家,用在UPS上,主要是性价比要好些,期待寿命长一些,并且适合UPS使用。

网友:
去买车用的吧, 价格便宜好用. 还能大电流放电. 容量超大哦

网友:
没有什么推荐的,主要在你的供应商中选择最便宜的那个。UPS低端的已经被做烂了。只要你的不在用户面前当场出丑就行。

欢迎喷我,我说的是行业现实,曾经混过这个行业。

网友:
买车用的就够了

网友:
12V 4.5AH 是用在比较小的UPS 上吧,车用的容量都比这个大得多了

网友:
小电池,说实话,国内小厂家是在是没法用了,大的还凑合,17AH以下的现在用烟台的友联的,还象那么个事,不过他们家的电池很有意思,就是端子特别靠边,螺丝很容易超过外壳,在小空间使用的时候很容易短路,需要特别小心,很搞不明白这个厂家的人的想法,而且,7AH的电池端子比人家的小,老是插不牢固.